[技术问答] 话说,Modbus是MCU本身集成的还是协议支持对,接口使用串口就行?

楼主(2025-06-26):
话说,Modbus是MCU本身集成的还是协议支持对,接口使用串口就行?

网友A:
Modbus 本质上是一种通信协议规范,不是 MCU 硬件本身集成的功能。

协议支持: MCU 需要运行软件(固件/库)来实现 Modbus 协议栈(如 Modbus RTU 或 Modbus ASCII)。

接口: 最经典和常用的物理接口是串口(RS-232/RS-485),只需连接对应线路即可。因此,使用串口通常是实现 Modbus 最简单直接的方式。

MCU 角色: MCU 本身提供运行协议栈的计算能力和串口外设(UART),协议栈软件负责处理 Modbus 消息的组包、解析和响应。

网友B:
Modbus是协议啊

网友C:
Modbus 是通信协议,MCU 可通过集成串口(UART)或软件模拟实现,接口通常用 RS-232/485 串口。

网友D(2025-09-19):
Modbus 不是 MCU 本身集成的硬件功能,而是一种软件层面的通信协议。其底层物理接口常用串口(RS232/RS485),MCU 只需具备串口外设,再通过软件编程实现 Modbus 的帧结构、地址解析、CRC 校验等协议逻辑,即可完成 Modbus 通信,无需专用硬件模块。

网友E:
Modbus 不是 MCU 集成硬件,是协议规范,接口常用串口。多数 MCU 无专用 Modbus 硬件,需通过软件实现协议逻辑,用 UART(串口)作物理层传输数据,也可搭配 RS - 485/232 芯片增强通信能力。部分高级 MCU 含 Modbus 外设,能减轻软件负担,但核心仍需协议支持,串口是基础物理接口。

网友F:
Modbus 不是 MCU 集成的硬件功能,而是一种通信协议。MCU 只需具备串口(UART)等物理接口,通过软件编程实现 Modbus 协议的帧格式、数据校验和通信逻辑即可。接口常用 RS485(半双工)或 RS232,需外接相应电平转换芯片,MCU 通过串口收发数据并解析协议完成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