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全桥直流电机驱动集成电路 TB67H301FTG是一款带DMOS输出晶体管

楼主(2025-06-24):
一、TB67H301FTG
  • 1.全称 这是东芝(TOSHIBA)公司生产的一款全桥直流电机驱动集成电路(Full - Bridge DC Motor Driver IC)的型号。
  • 2.功能特性方面 它带有DMOS(双扩散金属 - 氧化物 - 半导体)输出晶体管,这种晶体管的低导通电阻(low ON - resistance)工艺结合PWM(脉冲宽度调制)控制,能够实现高热效率(high thermal efficiency)地驱动直流电机。 可通过IN1和IN2引脚选择顺时针(CW)、逆时针(CCW)、短刹车(Short Brake)和停止(Stop)四种工作模式。

二、DMOS
  • 1.工艺角度 是一种制造晶体管的工艺,在这种工艺下生产的晶体管具有低导通电阻的特性。在TB67H301FTG芯片中,DMOS输出晶体管有助于提高电机驱动的效率。
  • 2.与其他特性的关联 与PWM控制配合,使得在驱动直流电机时能够减少能量损耗,因为低导通电阻意味着在电流通过晶体管时产生的热量更少,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热效率。
三、PWM
  • 1.基本概念 脉冲宽度调制(PWM)是一种对模拟信号电平进行数字编码的方法。在TB67H301FTG芯片中,PWM用于控制电机的转速。
  • 2.在芯片中的作用 通过调节PWM信号的占空比(即高电平时间与整个周期时间的比例),可以改变电机的平均输入电压,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同时,在恒流控制(PWM constant - current control)模式下,PWM信号还用于保持输出电流的恒定。
四、四种工作模式
  • 1.顺时针(CW)和逆时针(CCW) 这两种模式决定了电机的旋转方向。当控制信号使芯片工作在顺时针模式时,电机将按照顺时针方向旋转;反之,在逆时针模式下则按照逆时针方向旋转。
  • 2.短刹车(Short Brake) 当芯片处于短刹车模式时,电机快速停止转动。这一模式是通过特定的控制信号组合(如LHLH的输入信号组合)来实现的,它可以使电机迅速减速,常用于需要快速停止电机的场合。
  • 3.停止(Stop) 在停止模式下,电机完全停止工作,芯片的输出处于高阻态(Hi - Z),不再为电机提供驱动信号。
五、绝对最大额定值(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 1.定义 这是一组半导体器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超过的额定值。对于TB67H301FTG芯片来说,例如电源电压(Power supply voltage)、输出电流(Output current)等参数都有其绝对最大额定值。
  • 2.重要性 如果超过了这些额定值,可能会导致芯片发生故障、损坏或者性能恶化,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爆炸或燃烧等危险情况。
六、过流关断电路(Overcurrent Shutdown Circuit,ISD)
  • 1.功能 用于监测流过四个输出功率晶体管的电流。如果流过任何一个ISD电路的过电流超过了检测时间阈值,OUT1和OUT2的输出将被关闭(Hi - Z),并且ALERT引脚将被置高(High)。
  • 2.保护机制 这是一种保护芯片和电机免受过电流损害的重要机制。一旦发生过流情况,芯片会停止输出,防止过大的电流可能对芯片内部电路、电机以及其他相关设备造成损坏。
七、热关断电路(Thermal Shutdown Circuit,TSD)
  • 1.工作原理 当芯片的结温(junction temperature,Tj)超过170°C(典型值)时,所有输出将被关闭(Hi - Z)。并且该电路具有一定的滞后温度宽度(hysteresis temperature width)为40°C(典型值),当结温降到130°C(典型值)或更低时,芯片会自动恢复正常操作。
  • 2.保护意义 主要用于防止芯片因为过热而损坏,在电机长时间高负载运行或者散热不良的情况下,热关断电路能够及时切断输出,保护芯片的安全。

特点
• 电源电压:40伏(最大)• 输出电流:3安培(最大)• 直接PWM控制• PWM恒流控制• 顺时针/逆时针/短暂刹车/停止• 过电流关机电路(ISD)• 过热关机电路(TSD)• 欠压锁定电路(LVD)• 防止直通电流的死区时间
一、电源相关
  • 1.
  • Power supply voltage(电源电压): 40 V (max)
  • 解释:该设备的工作电压最大值为40伏特。
  • 2.
  • Undervoltage lockout circuit (LVD)(欠压锁定电路)
  • 解释:当电源电压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此电路会切断设备的输出以防止损坏。文中提到,当VM(电源电压)低于4.0V(典型值)时,所有输出将被关闭,并在电压回升至4.2V(典型值)时恢复。
二、电流相关
  • 1.
  • Output current(输出电流): 3 A (max)
  • 解释:该设备的最大输出电流为3安培。
  • 2.
  • Overcurrent shutdown circuit (ISD)(过电流关机电路)
  • 解释:此电路用于监测输出电流,一旦检测到超过设定值的电流,会触发关机保护。文中提到,通过设置NISD和PISD引脚的输入电压来调节检测电流。
  • 3.
  • PWM constant-current control(PWM恒流控制)
  • 解释:通过PWM信号控制输出电流保持恒定。文中详细描述了该控制的工作原理,涉及峰值电流检测技术和VREF引脚的应用。
三、控制相关
  • 1.
  • Direct PWM control(直接PWM控制)
  • 解释:通过向IN1和IN2引脚发送PWM信号来直接控制电机的转速。
  • 2.
  • Dead time for preventing shoot-through current(防止直通电流的死区时间)
  • 解释:在上下功率晶体管之间切换时,内部生成的延迟时间,以防止同时导通导致的短路电流。
四、保护相关
  • 1.Thermal shutdown circuit (TSD)(过热关机电路) 解释:当芯片的结温超过一定阈值(典型值为170°C)时,此电路会自动切断所有输出以防止损坏。文中提到,温度降至130°C(典型值)以下时会自动恢复。

五、其他
  • 1.CW/CCW/Short Brake/Stop(顺时针/逆时针/短暂刹车/停止) 解释:描述了设备的四种操作模式,分别是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短暂刹车和停止。

总结涉及电源管理、电流控制、保护机制以及操作模式等方面,确保设备在各种工作条件下都能安全、稳定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