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NuML Toolkit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6-30):
使用NuML Toolkit时,开发者可以如何调整Tensor Arena、输入/输出处理等细节?

网友A:
使用 NuML Toolkit 时,开发者可根据模型需求调整 Tensor Arena,可在相关配置文件中设置其大小和位置等参数。对于输入 / 输出处理,可通过修改项目代码中数据预处理和后处理函数,来调整数据格式、归一化方式等细节。

网友B(2025-08-28):
使用 NuML Toolkit 可能遇到模型转换失败,因模型过大或不兼容;部署时内存不足,需优化模型;硬件适配问题,部分外设驱动需调试;文档不够详细,需结合示例代码摸索,社区支持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