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请问USB-HID;在linux下面可以做成免驱的吗

楼主(2025-06-24):
请问USB-HID;在linux下面可以做成免驱的吗?我想使用:M463YGCAE QFN的这一款;做一个miniPICe扩展卡;
扩展为CANFD*2路;

就是利用mini-PCIe的USB+、-作为数据接口;
现在不清楚USB-HID是不是免驱的;
另外,我在想,要不要用USB-TTL这种芯片,再加上一个串口扩展?因为我经过测试;USB-TTL是免驱的;已经测试过了;
谢谢!

网友A:
在 Linux 下,符合 USB-HID 标准的设备可免驱,系统自带 HID 驱动支持。

网友B(2025-08-28):
在 Linux 中,USB-HID 设备通常可免驱使用。因 Linux 内核自带通用 HID 驱动,符合 HID 规范的设备接入后,系统会自动识别并加载驱动,生成 /dev/input 等设备节点,无需额外安装驱动,直接通过标准接口读写数据,适用于键盘、鼠标等常见 HID 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