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系统时钟为2M?

楼主(2025-06-24):
如何设置系统时钟为2M

网友A:
哪款芯片啊?

网友B:
#include "gd32f30x.h"

void SystemClock_Config_2MHz(void)
{
    /* 1. 使能时钟配置安全机制 */
    rcu_deinit();

    /* 2.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HSI (默认8MHz) */
    rcu_osci_on(RCU_HSI);
    while(rcu_osci_stab_wait(RCU_HSI) == ERROR);

    /* 3. 配置AHB/APB分频器 */
    rcu_ahb_clock_config(RCU_AHB_CKSYS_DIV4);  // AHB = 8MHz/4 = 2MHz
    rcu_apb1_clock_config(RCU_APB1_CKAHB_DIV1); // APB1 = AHB
    rcu_apb2_clock_config(RCU_APB2_CKAHB_DIV1); // APB2 = AHB

    /* 4. 选择HSI作为系统时钟源 */
    rcu_system_clock_source_config(RCU_CKSYSSRC_HSI);

    /* 5. 更新SystemCoreClock全局变量 */
    SystemCoreClockUp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