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找人开发)单轴振镜电机控制系统板

楼主(2025-06-24):
价格:¥20000 元
项目预算:¥20000
项目周期:详谈
现居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
项目描述:
简略描述:
细节需求:        通过开发一个系统板控制振镜电机上的反射镜上摆动的频率和摆动的宽度控制并通过屏幕实现参数调制。

        主要控制功能:
        1.一路控制振镜电机,摆动频率和摆动宽度。(要求通过PID 软件算法实现,单独调节频率,宽度不变。单独调节宽度,频率不变。)正常工作频率为50-150赫兹,摆动宽度中心点150毫米的距离上0-8毫米。
        2.一路控制有刷直流电机PWM调速,前进和后退,带无信号输出带刹车功能。
        3.一路控制激光器,0-10伏模拟量和PWM的空占比和频率共同控制功率。
        4.一路控制24伏电磁阀通断。

        主要硬件:
        1. 一个TFT屏幕实现参数调节。
        2. 两个旋转编码器控制功率和有刷电机速度,并在菜单功能中作为调节上下左右。
        3. 一个24伏开关电源作为板子供电。
        4. 一个振镜电机(电压+-12伏,所以需要在板子集成+-转换电源)。
        5. 一个电磁阀(24伏供电)
        6. 一个有刷电机(24伏160瓦)
        7. 两个点动开关(一个控制激光开关,一个控制有刷电机上电按调制的速度前进,断电停止并刹车)
        8. 五个点动按键,一个控制菜单,一个控制退出,一个控制有刷电机前进,一个控制有刷电机后退,一个控制程序调用.
验收要求:实物一套,原理图,源代码,BOM清单。

去竞标

网友A(2025-08-22):
这个之前是用模拟芯片做的,有几个电位器调调参数,如果用数字的方式做,控制参数PI可以调整,是方便很多,可能不同的电机要调不同的参数,针对每个电机专门调参数,如果能带一个调试接口是比较快,控制精度和速度要取合,或者说不同的产品,调的参数不同,环路的type3等控制参数要不断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