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12的CLK对应管脚一直没有时钟信号,怎么办

楼主(2025-06-24):
PB12的CLK对应管脚一直没有时钟信号,怎么办

网友A:
检查时钟使能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USART3总线时钟是否已开启。

网友C:
外设IO PORTB时钟未开启?

网友D:
可能USART3模块未使能。

网友E:
分频设置错误,可能导致输出的CLK信号频率不符合预期,甚至无法输出信号。

网友F:
检查PB12引脚是否配置为复用推挽输出。需设置GPIOB->CRH |= 0x087b3f70,若配置错误,PB12引脚可能无法正常输出CLK信号。

网友G:
检查智能卡模式是否使能,通过USART3->CR3 |= (1<<5)实现。若未使能,可能导致CLK信号无法正常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