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相关] 开发建议:最佳实践与注意事项

楼主(2025-06-24):
编译器选项配置
优先启用-O3和High,并针对关键函数使用#pragma optimize=speed局部优化。
对于外设寄存器操作,使用volatile关键字防止编译器重排指令,例如:volatile uint32_t *TIMER_CTRL = (uint32_t *)0x40000000;。
硬件相关优化
正确配置晶振参数:在system_hc32f448.h中设置XTAL_VALUE=16000000UL,避免因时钟配置错误导致串口等外设异常。
利用 AOS实现硬件事件触发,例如通过 DMA 完成中断自动启动 ADC 采样,减少 CPU 干预。
调试与测试
调试时禁用看门狗:在初始化代码中插入__disable_watchdog(),避免因调试中断导致系统复位。
使用SWO引脚输出调试信息,替代传统串口,减少额外开销

网友A(2025-07-31):
优化级别-O3确实能提升性能,但注意代码体积和调试难度也会增加。

网友B:
volatile关键字用得好,能避免硬件寄存器操作被编译器优化掉,经验之谈。

网友C:
晶振配置错了,外设时钟都乱套,尤其是串口波特率经常出错。

网友D:
AOS配合DMA确实很方便,能极大降低CPU负载,提升实时性。

网友E:
调试时关闭看门狗很重要,避免断点导致的系统重启,很头疼。

网友F:
用SWO调试真的不错,速度快且不占用串口资源,推荐!

网友G:
编译器局部优化#pragma optimize也能针对关键代码段做性能提升,灵活实用。

网友H:
系统时钟配置建议写成统一的头文件,方便项目维护和升级。

网友I:
硬件触发外设操作,减少中断,能避免优先级冲突和延迟。

网友J:
测试时最好用仿真器结合实际硬件,多角度排查问题更高效。

网友K:
编译器选项配置十分关键

网友L(2025-08-31):
平衡性能与稳定性方面考虑得很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