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应用笔记】STM32MP151/153/157 MPU 系列和 STPMIC1 集成在电池供电型应用中

楼主(2025-06-24):
#技术资源#
本应用笔记适用于 STM32MP151/153/157 MPU 系列器件,现在被称为 STM32MP15x。面向该应用的 STPMIC1 器件是STPMIC1BPQR。 本应用笔记提供一个基于 STM32MP15x 和 STPMIC1BPQR 电源管理 IC 的硬件参考设计示例,由单体锂离子/锂聚合物电池供电。

壁式适配器供电电池应用参考设计
该参考设计的目标应用由可重复充电的电池主电源适配器供电,配有低功耗lpDDR2或DDR3L、一个eMMC、一个 SD-card、一个 USB HS 双重功能数据端口(也称为 OTG)、一个启动 flash(eMMC、NAND 或NOR),以及一个 SD-card 和两个 USB 2.0 HS 主机端口。为了详细介绍应用,还添加了其他外设(如音频设备、显示设备、无线器件、MEMS 等)。

USB HS 双重功能数据端口也用作电源,为电池充电。电池电量计监测电池的能量水平。为了详细介绍应用,还添加了音频设备、显示设备、Wi‑Fi®/蓝牙®传感器等其他外设。

主外设接口的 I/O 电压是 1.8 V。整个系统如图 1 中所示。

图 1. STM32MP15x 和 STPMIC1BPQR(带 lpDDR2/3、eMMC、SD-card 和 USB DR)
注: 以下内容不在图中显示:
  • STM32MP15x 解耦方案(参见[1]相关章节),
  • STPMIC1BPQR 分立元件值(参见[2]),
  • 额外的保护,如 ESD、EMI 滤波、过电压等保护措施。

4.1 电池作为主电源
该应用由可充电的单体 3.6 V 标称电压锂离子或锂聚合物电池组(VBAT)供电,电压范围为 2.8 V - 4.3 V。
图 1 中参考设计的电池容量取决于应用用例和外设功耗。例如,假设使用 500 mAh – 1000 mAh 电池组。

警告:
在本文档中,STM32MP15x VBAT 引脚(用于 RTC/TAMP 供电)不能与为应用供电的电池电压域 VBAT 混淆。

电池组用作主电源(VBAT),为 STPMIC1BPQR 供电。STPMIC1BPQR 拥有所需的全部电源转换器,可为整个应用供电。

电池电压(VBAT)通过两个 STPMIC1BPQR 阈值进行监控:
  • VINOK_rise:防止 STPMIC1BPQR 在电池电压(VBAT)过低时启动。STPMIC1BPQR VINOK_rise

阈值= 3.3 V 标称电压。
  • VINOK_fall:强制 STPMIC1BPQR 断电,防止电池完全放电(电量耗尽)。STPMIC1BPQR VINOK_fall 阈值 = 2.8 V 标称电压。

VINOK_rise 和 VINOK_fall 阈值可以调整,方法是通过 I2C 对 STPMIC1BPQR NVM 重新编程。

STC3115 燃油表监测电池电压,并作为电流传感器,以准确估计剩余的电池电量水平。此外,如果电池组的位置靠近 STC3115,STC3115 还可以监测电池温度。

电池充电过程由一个分立式电池充电器 IC 管理。充电能量由 USB 连接器(Type Micro-AB 或 Micro-B)提供。充电器 IC 将 USB 电压(VBUS)转换为电池电压(VBAT)。

4.2 功率分配
STPMIC1BPQR 集成了用于所有 STM32MP15x 供电的稳压器,以及一组为应用外设供电的稳压器。

4.2.1 VDD 电源域(1.8 V)
VDD 是参考设计主 I/O 电压域,用于 STM32MP15x、STPMIC1BPQR 和外设。
它由 STPMIC1BPQR BUCK 3 降压 SMPS 供电,后者在所有负载条件下均具有高效率和低静态电流。
VDD 电压域是上电时序过程中第一个可用电压(STPMIC1BPQRRank1),是下电时序过程中最后一个被禁用的。
VDD 在运行模式、LP-stop 模式、LPLV-stop 模式,以及待机模式下均被启用。VDD 在关闭模式下被禁用。
STPMIC1BPQR 在 STPMIC1BPQR 上电过程中,通过专用 NVM 设置将 BUCK 3(I/O)设为 1.8 V,以符合图 1 中的电池参考设计。详细信息,请参见[2]。

STM32MP15x VDD 电源:
除了为 STM32MP1 系列微处理器 VDD I/O 电压域供电,将 VDD_PLL、VDD_ANA、VDD_DSI 和VDDA1V8_DSI 连接到 VDD。
ADC/DAC 模拟电压(VDDA)和相关模拟参考电压(VREF+)可以由 VDD 供电,具体取决于预期的 ADC性能。如果期待较高的 ADC 性能或确保 DAC 正常工作,可使用电压高于 1.8 V 的低噪声电源为 VDDA(和VREF+)供电。在这种情况下,STPMIC1BPQR LDO 可以专门用于为 STM32MP15x VDDA 电压域供电。

4.2.2 VDDCORE 电源域(1.2 V/1.35 V)
VDDCORE 是主 STM32MP15x 数字电源域。
它 由 STPMIC1BPQRBUCK1 降 压 SMPS 供电。该电压域是在上电时序中可用的第二个电源域(STPMIC1BPQRRank2),也是断电过程中倒数第二个要被禁用的。
VDDCORE 在运行模式、LP-Stop 模式,以及 LPLV-Stop 模式下均被启用。VDDCORE 电压在 LPLV-stop
模式下会降低,以节约电源。VDDCORE 在待机和关闭模式下被禁用。
STPMIC1BPQR 通过 NVM 设置将 BUCK1(VDDCORE)配置为 1.2 V(当 STPMIC1BPQR 上电后)。
STM32MP15xD 和 STM32MP15xF 器件具有增强的用户任务概述(参见[8])。该配置文件允许 Arm®双Cortex®-A7 CPU 时钟频率最高可达 800 Mhz(参见[6]了解详细信息和限制)。
相应地,当 CPU 的工作频率(Fmpuss_ck)达到 800 MHz 时,VDDCORE 电压必须提高到 1.35 V。当其不在 800 MHz 的运行模式下运行时,VDDCORE 电压必须设置回其标称电压(1.2 V 典型值)。

4.2.3 VDD_USB 电源域(3.3 V)
VDD_USB 专门用于为 STM32MP15x USB PHY 供电(VDD3V3_USBHS 和 VDD3V3_USBFS)。
它由 STPMIC1BPQR LDO4 线性稳压器供电,后者专为此功能而设计。
LDO4 配一个三路电源复用器,可以自动选择最高输入电压。其设计目的是让 STM32MP15xUSB PHY 在以下用例中工作:
  • USB 内嵌主机具有低电池电压(VBAT ≤ 3.3 V):有 USB 外设(如大容量存储设备)连接到应用,由STPMIC1BPQR 升压转换器通过 PWR_USB_SW 提供 VBUS_DR(5.2 V)电源(参见图 1)。在这种情况下,LDO4 不能从电池生成 3.3 V 的 VDD_USB,因为 VBAT 低于 3.3 V。LDO4 输入电源多路复用器自动将BSTOUT(BOOST转换器提供5.2 V电压)设为LDO4输入电源,以生成3.3 V的VDD_USB。

注意 为了举例说明,忽略 LDO4 电压下降。

  • USB 外设(设备)带低电池电压(VBAT <= 3.3 V):有 USB 主机(如来自 PC 的标准下行端口)连接到应用,提供 VBUS(5 V)到 VBUS_DR(参见图 1)。LDO4 不能从电池生成 3.3 V 的 VDD_USB,因为 VBAT 低于 3.3 V。LDO4 输入电源多路复用器自动将 VBUSOTG(来自 VBUS_DR)设为 LDO4输入电源(5 V),以生成 3.3 V 的 VDD_USB。

STPMIC1BPQR LDO4 多路复用器的电源可以是:VBAT(通过 VIN 引脚)、升压转换器(通过 BSTOUT 引
脚),以及 VBUS_DR(通过 VBUSOTG 引脚)。
该电压域是上电时序期间最后一个可用的域(STPMIC1BPQR Rank 3),也是下电时序期间第一个被禁用的域(除了被软件启用的稳压器是在 LDO4 之前被禁用Rank 0。详细信息,请参见[2])。
如果一个 USB 外设连接到应用,VDD_USB 可以在运行模式、LP-stop 模式,或 LPLV-stop 模式下被启用。
如果没有连接 USB 外设,它可以被禁用。VDD_USB 在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下被禁用。
STPMIC1BPQR 通过 NVM 将 LDO4(VDD_USB)设为 3.3 V(当 STPMIC1BPQR 上电后)。上电时需要LDO4(VDD_USB)为 USB PHY 供电,用于 USB 刷写用例(STM32MP15x 外设从 ROM 启动)。
为了在上电时节约电源,对 STPMIC1BPQR NVM 重新编程,以便自动启用 LDO4(仅当 VBUS 在上电时存在于 VBUS_DR 之上时)。

4.2.4 VDD1_DDR(1.8 V)、VDD2_DDR(1.2 V)、VREF_DDR(0.6 V)电源域
  • VDD1_DDR 以 1.8 V 电压专门为 lpDDR2 或 lpDDR3 内核电源 1(VDD1)供电。
  • VDD2_DDR 以 1.2 V 电压专门为 lpDDR2 或 lpDDR3 内核电源 2(VDD2/VDDQ/VDDCA),以及STM32MP15x DDR I/O 电源(VDDQ_DDR)供电。

  • VREF_DDR 以 VDD2_DDR/2(0.6 V)电压专门为 lpDDR2 或 lpDDR3 参考电压(VREFQ/VREFCA)和 STM32MP15x DDR 参考电压(DDR_VREF)供电。

  • VDD1_DDR(1.8 V)由 STPMIC1BPQR LDO3 供电。为了优化电源效率,LDO3 由 VDD(LDO3IN = VDD = 1.8 V)供电。LDO3 被设计成也支持旁路模式(例如,电源开关),以较低的 RDSon 适应lpDDR2/lpDDR3 VDD1 电压公差。这同时考虑了 BUCK3(VDD)电压公差和 LDO3 RDSon 公差,以适应 lpDDR 的 VDD1。
  • VDD2_DDR(1.2 V)由 STPMIC1BPQR BUCK2 降压 SMPS 供电,后者在所有负载条件下均具有高效率和低静态电流。BUCK2 由电池电压(VBAT)供电。
  • VREF_DDR(0.6 V)由 STPMIC1BPQR REFDDR 受电/供电 LDO 供电。启用之后,REFDDR 输出电压等于 VDD2_DDR/2(BUCK2 输出电压/2)。

STPMIC1BPQR 不会在上电时启动 VDD1_DDR、VDD2_DDR 和 VREF_DDR。在 STM32MP15x 启动和关断时,它们必须由 STM32MP15x 软件控制上电和下电。

软件 lpDDR2/lpDDR3 上电时序:

上电之后,当STM32MP15x启动时,其软件必须按以下顺序启用VDD1_DDR、VDD2_DDR和VREF_DDR电压域,以符合 lpDDR2/lpDDR3 上电时序(参见 JESD209-2B 第 3.4 章节或最新 JEDEC 版本):
1. 在旁路模式下启用 LDO3:VDD1_DDR 在大约 100 µs 时间内上升到 1.8 V(= VDD 电压)。
2. 100 µs 之后,启用 REFDDR LDO:VREF_DDR 电压保持在 0 V(BUCK2 被禁用)。
3. 将 BUCK2 设为 1.2 V,且启用 BUCK2。
限制条件是步骤 1 到步骤 3 必须在 20 ms 之内执行,以符合 lpDDR2/lpDDR3 JEDEC 约束。

软件 lpDDR2/lpDDR3 下电时序:
在 STM32MP15x 软件进入关闭模式或待机模式(假设软件策略是在待机模式下关闭 DDR)之前,STM32MP15x 软件必须以以下顺序管理 lpDDR2/lpDDR3 下电:
1. 软件接收事件,然后进入关闭或待机模式。
2. 将 lpDDR CKE 置为低电平。
3. 禁用 BUCK2:
a. VDD2_DDR 在 1.5 ms 之内下降(由于 BUCK2 慢速下拉放电电阻)。
b. VREF_DDR 电压紧随 VDD2_DDR/2(REFDDR 是推-挽 LDO)。
4. 等待 1.5 ms,禁用 REFDDR(VREF_DDR 已经是 0 V,因为电压在之前的步骤已经下降)。
5. 禁用 LDO3:VDD1_DDR 在 3 ms 之内下降(得益于 LDO3 的下拉放电电阻)。
限制条件是步骤 3 到步骤 5 必须在 20 ms 之内执行,以符合 lpDDR2/lpDDR3 JEDEC 约束。

lpDDR2/lpDDR3 非受控断电时序:
非受控断电时序通常在电池电压移除或复位时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STPMIC1BPQR 管理断电时序:
1. 电池被移除,VBAT 下降。
2. VBAT 超过 VINOK_fall:STPMIC1BPQR 关闭条件。
3. STPMIC1BPQR 启动断电时序:
a. STPMIC1BPQR 确认复位( NRST ) →STM32MP15x 确 认 DDR_CKE 引脚未低电平且DDR_CLKP/DDR_CLKN 时钟信号已停止。
只要 STPMIC1BPQR 确认 NRST,复位信号传播到 STM32MP15x:DDR_CKE 被设为低电平,DDR_CKP 和 DDR_CKN 已停止:lpDDR IC 功耗立刻下降。
b. STPMIC1BPQR 禁用 Rank0 稳压器:BUCK2、LDO3 和 REFDDR:
i. 在 BUCK2、LDO3、REFDDR 上设置下拉放电电阻。
ii. VDD1_DDR、VDD2_DDR、VREF_DDR 电压下降。VDD2_DDR 下降速度更快,因为下拉放电电阻大于 VDD1_DDR 和 VREF_DDR。BUCK2、LDO3 和 REFDDR 在复位之后由 STPMIC1BPQR 立刻禁用(Rank0),因为这些稳压器是在上电之后最后(通过软件)启用的。详细信息,请参见[2]。
4. STPMIC1BPQR 先禁用 Rank3,然后是 Rank2,最后是 Rank1 稳压器(参见[2]获取详细信息)
5. STPMIC1BPQR 关闭(或者无电源)。
参见第 5.2.3 节获取详细信息和限制条件。

4.2.5 VDD_eMMC 电源域(2.9 V)
VDD_eMMC 专门为 eMMC Flash 存储器内核域供电(VCC)。eMMC Flash 存储设备也必须由 VDD 电压供电,以变为其 I/O 电源域(VCCQ)供电。
CLK、CMD 和 D0 必须在 VDD 上放置上拉电阻,以避免当 VDD_eMMC 关闭时 VDDQ 上出现额外的 eMMC功耗。
VDD_eMMC 由 STPMIC1BPQR LDO2 线性稳压器供电。该电压域是在上电时序中第二个要启用的域(STPMIC1BPQRRank2),也是断电过程中倒数第二个要被禁用的域。
如果 STM32MP15x 软件需要读写访问,VDD_eMMC 在运行、LP-stop 和 LPLV-stop 模式下被启用。如果不期望进行读/写访问,软件必须禁用 VDD_eMMCVDD_eMMC 在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下被禁用。
STPMIC1BPQR 通过 NVM 将 LDO2(VDD_eMMC)设为 2.9 V(当 STPMIC1BPQR 上电后)。在上电时需要 LDO2(VDD_eMMC)为 eMMC Flash 设备供电,允许 STM32MP15x 从 ROM 启动时访问该内存。
VDD_eMMC 可以由应用软件在运行时打开或关闭。
如果eMMC设备是启动Flash外设,在应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应用软件必须对STPMIC1BPQR进行编程,以便在待机模式(PWR_ON 信号低电平)关闭 eMMC,在运行模式(PWR_ON 信号高电平)对 eMMC 通电。在这种情况下,当应用程序从待机模式恢复到运行模式时,eMMC 上电并准备接受 STM32MP15x 启动ROM(外设启动)的访问。

4.2.6 VDD_SD 电源域(2.9 V)
VDD_SD 专门为 SD-card 设备和 SD-card 电平转换器(VSUPPLY)供电。SD-card 电平转换器设备也可以从 VDD 电压获得电源,为其 I/O 电源域(VCCA)供电。
它由 STPMIC1B LDO5 线性稳压器供电。
该电压域是在上电时序中第二个要启用的域(STPMIC1BPQR Rank2),也是断电过程中倒数第二个要被禁用的域。
VDD_SD 由软件管理,可以在运行时开启或关闭。
STPMIC1B 通过 NVM 设置将 LDO5(VDD_SD)设为 2.9 V(当 STPMIC1B 上电后)。在上电时需要 LDO5(VDD_SD)为 SD-card 及其电平转换器 IC 供电,允许 STM32MP15x 从 ROM 启动时访问该内存。
VDD_SD 可以由应用软件在运行时打开或关闭。
如果 SD-card 设备是启动 Flash 外设,在应用进入待机模式之前,应用软件必须对 STPMIC1B 进行编程,以便在待机模式(PWR_ON 信号低电平)下关闭 SD-card,在运行模式(PWR_ON 信号高电平)对 SD-card通电。在这种情况下,当应用程序从待机模式恢复到运行模式时,SD-card 上电并准备接受 STM32MP15x启动 ROM(外设启动)的访问。

4.2.7 VBUS_DR 电源域(5 V)
VBUS_DR 是 USB 高速接口的专用电源域。VBUS_DR 连接到 USB 插座的 VBUS 引脚,并具有双向电流:
  • 应用处于 USB 设备模式:USB 主机外设连接到应用,并为应用提供 VBUS_DR 电压(参见图 2)。
  • 应用处于 USB 主机模式:USB 设备外设连接到应用,并从应用获得 VBUS_DR 电压(参见图 3)。

图 2. USB 设备模式下的 VBUS_DR 电源路径

图 3. USB 主机模式下的 VBUS_DRD 电源路径

4.2.8 VDD_AUDIO(1.8 V)、VDD_LCD(2.8 V)电源域
提供 VDD_AUDIO 和 VDD_LCD,用于演示图 1 中的参考设计。它们分别由 LDO1 和 LDO6 线性稳压器供电。
在上电时,VDD_AUDIO 和 VDD_LCD 不由 STPMIC1BPQR 启用。如果相关外设需要它们,则在上电后由软件启用并设为正确的电压值。
VDD_AUDIO 和 VDD_LCD 由软件管理,可以在运行时开启或关闭。在待机模式和关闭模式下,VDD_AUDIO 和 VDD_LCD 被禁用。

4.3 控制信号与接口,用于连接 STM32MP157 和 STPMIC1BPQR
本节概述 STM32MP157 微处理器与 STPMIC1BPQR 设备的通信方式。有多个接口可供选择,具体取决于应用需求。本文档的第一部分对每个接口进行了描述。
I2C 接口:
STPMIC1BPQR 可以由 STM32MP15x 通过 I²C 接口进行控制,以便:
  • 启用或禁用调节器
  • 设置调节器电压和模式(低功耗或高功率)
  • 设置低功耗管理(PWRCTRL 行为)
  • 设置中断控制器或读取中断状态
  • 设置保护(看门狗、过电流、欠压)或读取保护状态。
  • 对 NVM 重新编程,以更改启动行为。

STPMIC1BPQR 具有特殊的默认 NVM 设置,允许以来自 USB 接口(用于刷写或加载,然后执行软件)、SD-card 或 Flash 存储器(比如 eMMC)的 1.8 V I/O 启动 STM32MP15x 应用程序。一旦 STM32MP15x 能够执行软件,它也能够对 STPMIC1BPQR NVM 进行动态重新编程,以便对应用程序进行微调。

ON/INT 按钮:
“ON/INT”用户按钮连接到 STPMIC1BPQR PONKEYn 引脚(低电平有效)。该按钮允许:
  • 上电 STPMIC1BPQR。
  • 当应用程序运行时,就按钮按下事件或按钮释放事件发送中断给 STM32MP15x。
  • 长按(默认为 16s)以强制关闭 STPMIC1BPQR。

NRST 信号:
NRST 是双向低电平有效的信号,用于 STM32MP15x 和 STPMIC1BPQR。STM32MP15x NRST 引脚和
STPMIC1BPQR RSTn 引脚采用数字输入/开-漏输出拓扑:
  • 当 STPMIC1BPQR 将 RSTn 置为有效后(例如在上电或下电时序期间),它将 NRST 信号驱动为低电平:STM32MP15x 被强制进入复位状态,直至 STPMIC1BPQR 释放 NRST。

  • 当 STM32MP15x 将 NRST 信号(例如 STM32MP15x 看门狗复位)置为有效,或用户按下“复位”按钮,STPMIC1BPQR 立即将 RSTn 引脚置为有效并执行不可中断的电源循环:STPMIC1BPQR 执行下电时序,然后是上电时序,最后释放 RSTn。在断电重启时序的最后,STPMIC1BPQR 等待 NRST 信号在重新复位之前变为高电平,避免无限的复位循环。

INTn 信号:
INTn 是一个 STPMIC1BPQR 输出低电平有效中断线,连接到 STM32MP15x PA0 输入引脚。PA0 兼具中断和唤醒能力:
  • 当 STM32MP15x 处于运行模式或停止模式时,管理来自 STPMIC1BPQR 的中断。
  • 当 STM32MP15x 处于待机模式时,将其唤醒。

PWR_ON 信号:
PWR_ON 信号由 STM32MP15x PWR_ON 引脚驱动,用于控制 STPMIC1BPQR PWRCTRL 引脚。如此一来,STM32MP15x 便能非常快速地将 STPMIC1BPQR 电源策略切换到以下应用程序功耗模式之一:
  • 从运行模式切换到 LPLV_Stop 模式,以及切换回原有模式
  • 从运行模式切换到待机模式,以及切换回原有模式。

(参见[3]详细了解使用 STPMIC1BPQR 时的低功耗模式管理和 PWR_ON 引脚设置)

上电或复位之后,STPMIC1BPQR PWRCTRL 引脚被禁用。在进入低功耗模式之前,STM32MP15x 通过I²C 设置 STPMIC1BPQR,根据 PWR_ON 信号状态对预期的电源行为进行编程。

EADLY 定时器
EADLY 定时器防止启动 ROM 在准备就绪之前对启动外设执行任何访问。等待 Flash 存储器(eMMC 或 SD卡)上的电压稳定下来,确保启动软件被启动 ROM 可靠地读取。复位之后的默认延迟时间是 10 ms(参见[5]获取详细信息)。

POPL 定时器
STM32MP15x POPL 定时器允许 STM32MP15x 保持在待机状态,并在最短持续时间内将 PWR_ON 信号置为低电平,允许外设稳压器在重新启动之前停止。这是为了确保在应用程序进入待机状态后发生唤醒事件时,外设能够正确重启。STPMIC1BPQR 为每个稳压器输出配一个放电电阻,允许所有稳压器输出电压在 3 ms时间内放电。所以,POPL 可以设为 3 ms 最小值,或者保持默认值(10 ms),前提是不必重点关注待机状态唤醒的持续时间。

唤醒信号(可选):
唤醒信号由 STM32MP15x PC13(RTC_OUT)引脚驱动,用于控制 STPMIC1BPQR 唤醒引脚。它允许STM32MP15x 为 STPMIC1BPQR 上电;通常,在实时时钟定时器结束时。
如果纽扣电池连接到 STM32MP15xVBAT 引脚,则该功能可用。

4.3.1 采用可移除电池组的应用中的唤醒引脚管理
如果纽扣电池连接到 STM32MP1 系列微处理器 VBAT 引脚,而产品由可移动电池组供电,则必须实现图 4中描述的电路图。
图 4. 可移除电池组应用的唤醒引脚控制电路
图 4 中的电路将 STM32MP1 系列微处理器 PC13 IO 电压与 STPMIC1BPQR 唤醒引脚分隔。这样可以防止STM32MP1 系列微处理器 PC13 IO 在以下情况发生电流泄漏:
  • 通过 STPMIC1BPQR 唤醒引脚将 PC13 设为 STPMIC1BPQR VIN。
  • 电池组被移除。
  • VBAT 电压低于 PC13 电压。

当使用该电路实现时(参见图 4),STM32MP1 系列微处理器 PC13 必须设置为开漏低电平有效 I/O。必须选择 P-MOSFET,以实现低于 1.8 V(低于 VINTLDO)的最小 Vgs 阈值。P-MOSFET 能够维持大于 40 µA的漏极电流(ID)来驱动唤醒引脚。

注意 STPMIC1BPQR 唤醒引脚拥有内部下拉电阻器(45KΩ < Rpd < 80 KΩ),内部连接到 GND。

点击下载附件查看更多内容

网友A:
很棒的应用笔记,收藏一份。

网友B:
STM32MP151的linux移植教程有吗?最近学习一下。

网友B:
mpu管理可以应用在STM32MP151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