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2A] 超声波雷达芯片GURC01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25-06-25):
      今天看到Geehy的超声波雷达芯片GURC01,感觉还不错,于是从官网下载了一些资料,里面有经典应用电路,有些复杂,自己也有些看不懂,我把我有疑问的地方罗列一下:
1、工作电压,从Geehy官网下载的规格书可以看出,电源和电源管理部分有标注4个电压分别是Vsup、Vddd、Vdda、POR。其中Vsup应该是外部输入电压,如我们用在乘用车上,Vsup应该是12V输入。另外几个电压应该是GURC01内部自带LDO的对外输出电压主要用于给自己供电使用。
      2、典型应用电路,通过对demo电路的了解,VS应该是电源输入,如乘用车上使用应该是12V,因此IO的电压是接了上拉12V电压输出,那么此信号输入高电平应该是12V,低电平应该是0V。
       目前对于GURC01的了解也仅限于官网的资料,也仅限于对此规格书的理解,如果有其他工程师朋友用过这个芯片的,希望能指出我的理解是否有误,感谢!

网友A:
Vsup 是外部输入电压,而 Vddd 和 Vdda 是芯片的内部稳压输出,用于供电的。另外实际上,GURC01的IO引脚经过特殊设计,可以承受12V的高电平输入,但其内部处理信号时,会通过内部电路将其转换为自身逻辑所能识别的电平

网友B(2025-08-23):
使用 GURC01 超声波雷达芯片需注意:供电电压稳定在推荐范围,避免噪声干扰;传感器与被测物间无遮挡,保持清洁;校准测距参数确保精度;远离强电磁源以防信号干扰;注意温度补偿,避免极端温湿度影响;焊接时防静电,防止损坏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