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模拟开关(如 MCP4728)通道串扰抑制与驱动容性负载技巧?

楼主(2025-06-24):
在模拟开关各通道间增加接地隔离带,减少串扰。降低开关切换速度,避免高频信号干扰。驱动容性负载时,在开关输出端串联电阻,限制电流突变,防止信号振荡,保证输出稳定。

网友A(2025-09-05):
首先需注意,MCP4728 是 DAC 而非模拟开关,以典型模拟开关(如 MCP466)为例:抑制串扰要选高隔离度型号,控制信号边沿放缓,PCB 上使各通道走线间距≥3 倍线宽;驱动容性负载时,需在输出端串小阻值限流电阻(如 10-100Ω)抑制过冲,也可加缓冲放大器,避免开关导通时容性电流过大影响性能。

网友B(2025-10-30):
核心结论:抑制串扰需隔离通道、优化布线,驱动容性负载要控带宽与加缓冲。
串扰抑制技巧
通道间留足够间距,模拟地与数字地单点连接。
输出端串小阻值电阻(10-100Ω),隔离相邻通道耦合。
避免模拟信号线与数字线平行布线,减少电磁干扰。
容性负载驱动技巧
输出级加射极跟随器或运算放大器缓冲,提升带载能力。
限制输出信号带宽,降低容性负载带来的相位滞后。
负载端并联小电感(nH 级),补偿容性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