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高速比较器(如 MCP6541)在过压保护电路中的响应时间优化

楼主(2025-06-30):
优化 MCP6541 输入引脚的布线,减少寄生电容。合理选择比较器的阈值电压,避免误触发。在输出端加缓冲电路,增强驱动能力,减少信号传输延迟,从而缩短过压保护的响应时间。

网友:
加下拉电阻

网友A(2025-08-27):
优化 MCP6541 在过压保护中的响应时间,需减小输入电容(用短引线、小寄生电容布局),选合适反馈电阻(降低延迟),确保供电稳定(减小纹波)。设置合适阈值电压,避免噪声触发误动作,必要时加滤波电容抑制高频干扰,缩短比较器输出到保护执行电路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