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高速比较器(如 MCP6541)在过压保护电路中的响应时间优化

楼主(2025-06-24):
优化 MCP6541 输入引脚的布线,减少寄生电容。合理选择比较器的阈值电压,避免误触发。在输出端加缓冲电路,增强驱动能力,减少信号传输延迟,从而缩短过压保护的响应时间。

网友A(2025-09-05):
MCP6541 用于过压保护时,响应时间优化需注意:选合适阈值电阻,减少分压延迟;电源端并高频去耦电容(如 0.1μF 陶瓷电容),避免供电波动拖慢响应;输出负载匹配芯片驱动能力,勿接过重负载;PCB 布局让输入、电源走线短直,模拟地独立,减少寄生参数与干扰,最大化比较器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