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微芯 DAC 在音频应用中的 THD+N 性能与外围电路匹配要点

楼主(2025-06-24):
选择低噪声的电源为 DAC 供电,搭配高质量的滤波电路,滤除高频噪声。合理设计音频放大电路,避免引入额外失真。注意电路布局,减少电磁干扰,确保 DAC 输出信号纯净,提升 THD+N 性能。

网友A(2025-09-05):
微芯 DAC 在音频应用中,THD+N 性能与外围电路匹配要点如下:电源部分用 LDO 并分开模拟与数字电源,加旁路电容;时钟电路选低噪声晶振并合理布局;输出端匹配负载阻抗,用低 ESR 电容滤波;PCB 布局时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高频信号走线短且直,避免干扰。

网友B:
微芯 DAC 在音频应用中,THD+N 性能需外围电路配合:电源用 LDO 降低噪声,布线避免数字模拟信号交叉;输出端配低噪声运放缓冲,电容选低 ESR 类型;接地采用星型布局,减少地环路干扰,确保 DAC 的低失真性能充分发挥,满足高保真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