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隔离放大器(如 ADuM1201 类似产品)在工业现场的抗干扰设计?

楼主(2025-06-24):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A(2025-08-29):
1.电源隔离供电,配磁珠滤波;2. 信号端加 RC 滤波;3. 隔离两侧地分开布线;4. 外壳接地,远离强干扰源。

网友B:
ADuM1201 类隔离放大器工业抗干扰设计,需选合适隔离电压(如 2.5kVrms),输入侧串 RC 滤波(10Ω+100nF)抑制高频干扰;电源端加磁珠 + TVS 管防浪涌;PCB 布局隔离区留爬电距离(≥8mm),数字 / 模拟地分开;输出侧用差分信号传输,配合屏蔽双绞线,减少共模干扰,确保工业强电磁环境下信号稳定。

网友C(2025-10-30):
ADuM1201 类隔离放大器抗干扰设计,需选合适隔离电压(如 2.5kVrms 以上)应对共模干扰;输入输出端分别接 RC 滤波抑制差模噪声;电源端加隔离 DC/DC 避免传导干扰;布局时隔离区布线最短,强弱信号分开,接地采用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