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电流检测放大器(如 MCP6N16)在电机控制中的零点漂移补偿方法

楼主(2025-06-24):
可采用软件补偿法,先测量无电流时的零点输出值,记录偏移量。在实际运行中,从测量值中减去该偏移量。也可在硬件上增加调零电路,通过电位器调节输入偏置电压,实现零点漂移补偿。

网友A(2025-08-29):
MCP6N16 在电机控制中,可通过硬件校准寄存器调零、软件定期采样零点并补偿、硬件配调零电路,减少温漂与失调影响。

网友B:
MCP6N16 在电机控制中补偿零点漂移,常用三种方法。一是硬件补偿,外接微调电阻校准输出零位;二是软件补偿,通电后采集四轴飞行器电流时的漂移值,计算时用实际检测值减去该值;三是利用芯片特性,选低温漂型号或通过 PCB 布局减少温度干扰。

网友C:
MCP6N16 在电机控制中零点漂移补偿有三类核心方法。
硬件补偿:外接高精度电阻 / 电容构成 RC 网络,抵消温漂与失调电压,适合静态误差修正。
软件补偿:电机停转时采集放大器输出,记录零点偏移值,控制时实时从检测值中减去。
自动校准:利用芯片内置校准功能(若支持),定期触发校准程序,动态修正漂移,适配环境变化。
要不要我帮你整理一份MCP6N16 硬件补偿电路参数选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