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ART 1数据位配置(字长)7bit

楼主(2025-06-25):
用STM32 F412 开发项目,用以下设置配置UART1。
·波特率:9600   ·起始位:1      ·奇偶校验:偶数
·数据位:7   ·流量控制:关闭     ·停止位:1
在STM32CubeMX中,没有可用的数据位7配置。
这个7的参数能配置并使用么

网友A(2025-07-31):
STM32F4系列确实默认只支持8位和9位数据位配置,7位要加奇偶的话可以通过配置为8位+偶校验实现。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设置 Word Length = 9 Bits,然后开启奇偶校验,这样实际数据位是7位 + 1 parity + 1 start + 1 stop。

网友C:
CubeMX界面里没有7位选项,但你可以先生成代码后,手动改 USARTx->CR1 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D:
F412 是支持7位模式的,但不是所有CubeMX版本都暴露了这个选项,可能得手动改HAL库初始化结构体。

网友E:
你可以在 HAL_UART_Init 之前,加一句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7B;,不过前提是 HAL 版本支持。

网友F:
有些终端设备需要7E1格式,STM32是能支持的,就是配置方式不太直观,要查一下参考手册里CR1设置。

网友G:
如果用的是旧版HAL库,建议升级下,有些老版本根本没定义 UART_WORDLENGTH_7B 这个枚举。

网友H:
设置完成后别忘了用逻辑分析仪抓下波形,确认是否真的生效为7位数据。

网友I:
用串口工具调试时也要配成7E1,不然可能看起来就是乱码。

网友J:
我之前遇到类似需求是跟老式Modbus RTU设备通信,也是用的7位+偶校验,最终靠手动改寄存器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