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与 ADC 中断优先级博弈

楼主(2025-06-25):
确定优先级分组
GD32W515PIQ6 通常使用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来管理中断优先级。首先要确定中断优先级分组,例如可以通过调用eclic_priority_group_set(ECLIC_PRIGROUP_LEVEL3_PRIO1)函数将优先级分组设置为抢占优先级 3 位,响应优先级 1 位。这样可以有多个不同的优先级组合可供设置。
设置 ADC 中断优先级
将 ADC 中断设置为较高的优先级。由于 ADC 采样对于项目可能较为关键,需要保证其及时性和准确性,可将其抢占优先级设为较高值,如 0 或 1。例如使用eclic_irq_enable(ADC0_1_IRQn, 1, 0)函数来开启 ADC 中断,并设置其抢占优先级为 1,响应优先级为 0。
设置 WiFi 中断优先级
适当降低 WiFi 中断的优先级。WiFi 虽然也很重要,但在不影响其基本功能的前提下,可以将其优先级设置低于 ADC 中断。比如将 WiFi 中断的抢占优先级设为 2 或更低,响应优先级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具体的设置函数可能因 WiFi 驱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但通常也是通过 NVIC 相关函数来设置。
检查和优化中断服务程序(ISR)
确保 ADC 和 WiFi 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只执行必要的操作,避免在 ISR 中执行耗时的任务,以减少中断的处理时间,降低高优先级中断对低优先级中断的影响。例如,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或复杂的运算,可将这些操作放到主程序或其他任务中去执行。
进行测试和验证
在调整中断优先级后,需要进行充分的测试和验证。可以通过运行各种与 ADC 采样和 WiFi 相关的功能模块,观察 ADC 采样结果是否稳定、准确,同时检查 WiFi 功能是否正常。还可以进行长时间的稳定性测试,以及在不同的工作条件下(如不同的负载、不同的环境温度等)进行测试,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系统能够稳定运行。

网友A:
用NVIC管理中断优先级。

网友B:
可将ADC中断的抢占优先级设置为较高值,如0或1。

网友C:
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进行大量的数据处理或复杂运算,可将这些操作放到主程序或其他任务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