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 GD32W515PIQ6 WiFi 开启后 ADC 采样失效之谜

楼主(2025-06-25):
ADC, wifi, pi, dc, AD
基于 GD32W515PIQ6 的项目开发过程中,当设备启用 WiFi 功能时,ADC 采样出现失效的异常情况。经过深入排查,我们发现从电源供应层面分析,这一问题存在合理的解释。GD32W515PIQ6 启用 WiFi 时,WiFi 模块的工作会大幅增加系统整体功耗,这种瞬间的功耗变化会导致电源产生波动,而 ADC 对于电源的稳定性极为敏感,细微的电源波动都可能严重影响其采样的准确性,最终致使采样失效。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通过优化电源设计、增加滤波电路等方法,改善电源稳定性,让 ADC 在 WiFi 运行时也能正常采集数据的实战经验。
电源波动根源剖析
WiFi 模块在工作时,尤其是在数据收发的瞬间,其电流需求会产生剧烈变化。以常见的 WiFi 通信场景为例,当设备进行数据发送时,WiFi 模块的发射功率提升,瞬间电流可能会从正常工作时的几十毫安骤增至数百毫安。这种快速且大幅度的电流变化,对于电源供电能力是极大的考验。如果电源的瞬态响应能力不足,无法及时为 WiFi 模块提供所需的电流,就会导致电源输出电压出现跌落。而 ADC 作为对电压精度要求极高的模块,电源电压的微小跌落,都会使其参考电压发生偏移,最终造成采样数据出现偏差甚至完全失效。

楼主:
优化电源设计
(一)选择合适的电源芯片
在电源芯片的选型上,要优先考虑具有高输出电流能力和快速瞬态响应的芯片。例如,选择输出电流能力大于系统最大功耗需求 1.5 倍以上的电源芯片,确保在 WiFi 模块高功耗运行时,电源芯片仍能稳定输出电压。同时,关注电源芯片的负载调整率和线性调整率指标,负载调整率反映了电源在负载变化时保持输出电压稳定的能力,线性调整率则体现了输入电压变化对输出电压的影响程度,应尽量选择这两项指标优异的芯片。
(二)采用多级电源转换架构
为了更好地应对不同模块的供电需求,可采用多级电源转换架构。首先通过一级电源转换将输入电压转换为一个相对较高的中间电压,然后再通过二级、三级等多级 LDO(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分别为 GD32W515PIQ6 的不同功能模块供电,如为 MCU 内核、WiFi 模块、ADC 等提供独立的电源。这种架构的优势在于,即使某一个模块出现功耗突变,其他模块的供电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例如,为 ADC 单独配置一个 LDO,该 LDO 可以针对 ADC 的供电需求进行优化设计,提高其供电稳定性。

楼主:
增加滤波电路
(一)电容滤波
在电源的输入和输出端合理布置不同容值的电容,组成电容滤波网络。在电源输入端,使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如 100μF)滤除低频纹波,同时并联小容量的陶瓷电容(如 0.1μF)滤除高频噪声。在电源输出端,同样采用大小电容搭配的方式,并且要尽可能靠近负载放置。对于 ADC 的电源引脚,可增加多个不同容值的陶瓷电容,形成多级滤波,进一步降低电源噪声。
(二)电感滤波
在电源路径中串联合适的电感,利用电感对电流变化的阻碍作用,平滑电流波形,抑制电源的瞬态波动。电感的选型需要根据电路的工作电流和频率进行计算,选择合适的电感值和饱和电流。例如,在为 WiFi 模块供电的电源路径中串联一个电感,当 WiFi 模块电流发生突变时,电感可以缓冲电流的变化,减少对电源的冲击。

楼主:
验证与优化
在完成电源设计优化和滤波电路增加后,需要对系统进行全面的测试验证。使用高精度的示波器监测电源电压的纹波和瞬态响应情况,观察在 WiFi 开启和关闭、数据收发等不同工况下,电源电压的变化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时,通过 ADC 采集标准信号,对比 WiFi 开启前后的采样数据,评估优化措施对 ADC 采样准确性的改善效果。如果测试结果不理想,还需要进一步调整电源芯片参数、优化滤波电路的布局和参数,直至 ADC 能够在 WiFi 运行时稳定、准确地采集数据。
通过上述从电源角度出发的优化措施,我们成功解决了 GD32W515PIQ6 在 WiFi 开启后 ADC 采样失效的问题。在实际项目开发中,电源稳定性对于系统性能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像 ADC 这类对电源敏感的模块,更需要在电源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确保系统的可靠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