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元(功能说明)
[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数据手册你认真阅读了吗?很多问题的答案都在里面

楼主(2025-06-25):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申请原创#@21小跑堂@21小跑堂
今天就讲讲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吧(可以在数据手册中找到答案的)
一、关于STM32 demo的
前段时间有幸申请到一个demo板,在开始调试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
使用IDE调试工具,调试好后下载程序,第一遍是OK的,第二遍下载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显示如下

网上找了挺多资料的,

按上面所示,都试过了,最后问题还是没解决,最后甚至下载器都连不上板子了,一度以为板子被玩坏了
思前想后,翻阅数据手册,看看有没有解决措施。
最后还真被我找到了解决措施(数据手册:um2488-discovery-kits-with-stm32h745xi-and-stm32h750xb-mcus-stmicroelectronics)
书中是这么描述的

在选择电源上就有了要求,不然会导致连接失败,按要求将电阻更换,确实又可以连接上并下载程序了,下好后,按要求将电阻换回来,板子OK
二、关于基准源芯片的
在电路设计中,选了款芯片5V的基准源输出。未能资料研究数据手册,直接按照自己的理解来绘制原理图
当时以为新品直接输出5V基准,输出端直接连接负载,中间将电容省略了
最后结果导致5V输出基准不准确。直接输出10V左右电压。最后还是通过飞了个100nF电容,输出基准材正确,问题解决。
原理图如图所示
数据手册推荐电路
同类数据手册推荐电路

三、关于封装的
在绘制封装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封装尺寸,以及物料情况
SOIC-8封装很常见吧,但是常见的SOIC-8是代表什么,你知道吗?是代表的SOIC-8-150mil
而有的芯片常见的物料是SOIC-8-208mil的,有人知道是什么芯片吗?
就是FLASH芯片。尽管也有SOIC-8封装的,但是不常见吧。

我就是先入为主,觉得SOIC-8都一样的,最后吃了大亏
当初设计的时候,选的封装的SOIC-8的,物料买的是SOIC-8-208mil的(以为SOIC-8就是SOIC-8-208mil),最后贴片是贴不了的,只能自己手动歪脚焊接

说多了都是泪哎,手册很重要、经验也很重要的
搞技术就是在不停地踩坑,在踩坑中成长,在踩坑中飞翔
看到过网上PCB尺寸单位写错的,导致打出来的板子有小桌子大小
看到过芯片管脚、封装弄错的,管脚飞的天花乱坠的
最后要说一句
数据手册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遇到自己没用过的芯片的时候
尽管经验很重要,但也不能完全经验主义,不看手册,只凭想象就蛮干。
数据手册勘误还是很少的,都是通过实验做出来的,还是需要研读的,只有这样才能少出错,少走弯路。

网友A(2025-08-29):
数据手册是硬件开发关键参考,我会依其参数、时序等核心信息解答。日常需重点研读,确保答案贴合器件特性,避免脱离手册的不准确表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是硬件开发关键参考,我会依其参数、时序等核心信息解答。日常需重点研读,确保答案贴合器件特性,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