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0元(功能说明)
[麦麦茶水间] 【每周分享】MCU的引脚为什么只能识别电压信号?

楼主(2025-06-25):
<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对于MCU芯片来说,无论是配置为输入,还是配置为输出,归根结底,最终操作的对象都是电压信号,而不是电流信号。这一点,大家要清楚。
如果外部输入是电流信号,则需要经过硬件电路转为电压信号,MCU程序采集并处理电压数据,再反向计算得到电流数据,如下图所示:

那为什么MCU的引脚只能识别电压信号呢?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个想转行做嵌入式软件开发的朋友问过我,当时我也只能回答部分,后面查阅和整理资料,其实这与半导体的物理特性、数字电路设计原理及其实际应用需求有关,下面我们展开说说。
半导体工作原理
晶体管作为基础单元:
MCU的输入引脚本质上是连接到内部的晶体管电路,比如CMOS或TTL门电路,晶体管通过电压电平的高低来切换导通或截止状态,比如高电压代表逻辑“1”,低电压代表逻辑“0”。
电压敏感的栅极:
以MOSFET(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为例,其栅极通过电压(而非电流)控制导通,输入阻抗极高,几乎不消耗电流,所以,MCU引脚对电压变化敏感,而不会直接对电流变化做出响应。
数字电路标准化
逻辑电平的定义:
数字电路依赖预设的电压阈值,比如TTL的2.0V以上为高电平,0.8V以下为低电平,当然不同MCU厂商定义的阈值可能会有所区别,可以查看MCU数据手册的电气参数等章节,比如STM32G4系列的数据手册里关于电压阈值说明如下图所示:

电流信号如果没有通过硬件电路或者专用芯片转换为电压信号,是无法直接匹配这些标准的。正如我们平时基本上也是把高低电平与电压数据绑定在一起一样。
抗干扰性:
电压信号在PCB走线上相对更易保持稳定,而电流信号容易受到线路阻抗或噪声等的影响,导致逻辑误判。
输入保护与接口设计
静电防护:
MCU引脚通常内置ESD保护二极管,这些元件通过钳制电压来防止损坏,但对过电流比较敏感,因此在硬件设计上一般需要接外部限流电阻,如下图所示:

阻抗匹配:
高输入阻抗的电压检测电路能减少对信号源的负载效应,但是如果直接检测电流,则可能会干扰外部电路。
实际应用中的信号类型
传感器接口:
多数传感器(如温度/湿度/光敏/称重传感器等)的输出都是模拟电压信号,如果需处理电流信号,比如常见的4-20mA工业标准,则需要通过精密电阻转换为电压后再输入MCU,或者使用外置ADC芯片读取电压信号且MCU通过SPI总线等读取ADC数据,即有些ADC芯片的集成度非常高,无需外部复杂的比较器硬件电路,这种集成方案,大家有需求的也可以了解一下,如下图所示:

模拟输入:
ADC(模数转换器)引脚同样也是检测电压信号,电流信号也需要先经过转换得到电压信号。
有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的概念,但好像没有模拟电流和数字电流的概念吧。
功耗与集成度
低功耗设计:
电压检测电路功耗极低,适合电池供电场景;直接测量电流可能需要额外电路,会增加功耗和芯片复杂度。
集成限制:
MCU工艺专注于高密度数字电路,集成电流检测模块(如电流镜)会占用更多硅面积,提高芯片成本。
以上作者通过几个方面阐述了MCU引脚为什么只能识别电压信号的一些理由,希望对大家有用。

@麦小播 :手动感谢
手动点赞
从MCU底层原理剖析硬件为何只能识别电压信号。
@mxkw0514 :主要是基于PLC的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应用,比如AD模块(模拟输入检测)和DA模块(模拟输出控制),其实类似0~10V电压调光这种协议。
想请教一下楼主,4-20mA电流标准是什么类型应用的传感器呢?
@21小跑堂 管理员,你好,求原创审核哦!
赞

网友A:
一如既往,赞

楼主:
慢慢品鉴

网友B:
MCU内部是由数字电路组成的,数字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电压高低来表示二进制的0和1。这种表示方法简单、可靠,并且易于实现逻辑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U内部是由数字电路组成的,数字电路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电压高低来表示二进制的0和1。这种表示方法简单 ...

是的

网友C:
电压信号相对于电流信号来说,更容易保持稳定,并且在传输过程中受到的干扰较小。

确实如此

网友D:
在低电压、低功耗的MCU系统中,使用电压信号可以有效降低系统的整体功耗,提高效率。

有道理,降低功耗

网友E:
大多数普通I/O引脚只能直接处理电压信号

是的

网友F:
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对MCU引脚只能识别电压信号的原因有了更深的理解。半导体物理特性和数字电路设计原理的结合,确实决定了MCU引脚的特性。

加深理解。

网友G:
电压信号的处理电路相对简单,不需要复杂的电流检测和转换电路。

对滴

网友H:
MCU的输入引脚通常连接到内部的比较器或逻辑门电路,这些电路专门设计用于检测和处理电压信号。

网友I:
MCU内部主要采用数字逻辑电路

网友J:
数字电路的基础是基于电压水平来表示和处理信息,因此MCU的引脚设计为识别电压信号。

网友:
现代MCU大多基于CMOS 技术制造

是的

网友K:
二进制逻辑

网友:
半导体器件的物理本质

网友L:
电流信号在传输过程中可能会受到线路电阻、接触电阻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信号失真。

确实如此

网友M:
讲解比较细致,要实现电流信号输入输出也不是不可以,只是电路复杂些。

成本高吧

网友N:
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对MCU的工作原理有了更深的理解。半导体物理特性和数字电路设计原理的结合,确实让电压信号成为了MCU操作的主要对象。

有用就对了。

网友O:
电压信号传输稳定,抗干扰能力强。

抗干扰性能看来也是重要原因。

网友P:
MCU内部主要是数字逻辑电路,这让它能处理二进制数据,进行运算和控制。

没错。

网友Q:
通常,单片机的普通I/O引脚仅能直接处理电压信号,若要控制电机或传感器,可能需要额外的电路如驱动器。

是这样的,有些可能还需要放大信号。

网友R:
MCU引脚只能识别电压信号,因为它们内部有模拟-数字转换器(ADC),这个转换器根据输入电压高低来识别数字值。电压的高低决定了信号的有无和强弱。

原来如此。

网友S:
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对MCU引脚的工作原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电压信号的稳定性和标准化逻辑电平对于数字电路来说至关重要。

有帮助就好。

网友C:
在数字电路中,电压水平的比较和处理非常直接,不需要复杂的转换电路。

确实,相对处理电流信号来说,电压信号是更简单快捷一些。

网友T:
MOSFET的栅极电压控制特性决定了引脚对电压敏感。

到位。

网友U:
电压信号在传输过程中相对不易受噪声干扰,特别是在使用适当的滤波和去耦技术时。

是的,抗干扰性能比较好。

网友V:
单片机引脚能识别电压信号,以电压高低处理信息,就像人看脸色识别心情。

简单,状态少。

网友W:
使用电压信号进行通信相对简单和高效。电压信号易于生成、传输和检测

确实是这样。

网友X:
电压信号的处理通常具有较低的功耗,这对于嵌入式系统和电池供电设备尤为重要。

是的,低功耗设计领域确实尤为重要。

网友Y:
大部分现代单片机(MCU)采用CMOS工艺制造,这技术使芯片功耗低、集成度高。

感谢解释。

网友Z:
半导体器件的物理本质在于其内部电子能带结构,具有导电性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通过掺杂等手段调节其导电性能。

网友AA:
处理电压信号通常不用复杂电路,直接用运算放大器等元件就可以搞定。

是的

网友AB:
厉害了楼主

好学的我。

网友AC:
这可不,你要是能识别电流信号就牛X了,你里面要带运放啊 电流差分采样电路,这成本不敢想。

有道理。

网友AD(2025-07-25):
设计的是电压信号,这样可以实现低功耗。因为P=I^2*R

确实,功耗性能也是重要的设计目的。

网友AE:
讲得很细

尽力而为。

网友:
电压信号可以很低的电流,这样功耗就很低。

网友F:
非常详细的解释,让我对MCU引脚只能识别电压信号的原因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半导体物理特性和数字电路设计原理的结合,确实决定了这一点。

加油学。

网友AE:
引用 网友AC:
这可不,你要是能识别电流信号就牛X了,你里面要带运放啊 电流差分采样电路,这成本不敢想。 ...

现在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先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再处理了

网友AF:
单片机内部就像个数字工厂,擅长处理0和1,做运算和指挥,就像你的大脑指挥手脚一样。

网友AG:
电压信号设计用于低功耗,因为功率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降低电流即可减小功耗。

网友AH:
CMOS工艺让单片机更节能,集成度高,是小巧强大的秘密。

网友AI:
在低功耗MCU里,电压信号能减少能耗,提升系统运作效率。

网友AJ:
栅极电压影响mosfet引脚,电压低时mosfet不导通,电压高时导通。

网友AK:
电压信号传输稳定,滤波去耦可减少干扰。

网友AC(2025-08-26):
半导体物理特性和数字电路设计原理的结合,确实决定了MCU引脚的特性。反过来想,如果能直接识别电流信号,这个型号做啥用呢??怎么用呢?

网友AL:
支持原创

感谢支持。

网友AK:
电压信号稳定,抗干扰强,适合长距离传输。

是的,相对稳定,抗干扰较强。

网友AH:
栅极电压影响MOSFET导通,电压变化可能导致引脚功能异常。

网友AM:
栅极电压决定MOSFET通断,低电平不导通,高电平导通。

分析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