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HC32F420JATB

楼主(2025-06-25):
开发过程 IIC0 中断接收一直被置位 pending 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实际用过这款MCU,一般的可能原因如下,你逐个排查看看:
1、中断标志未清除:
IIC中断标志位在中断服务程序(ISR)中没有被正确清除;
特别是接收完成中断标志(RXFF)或停止条件中断标志(STOPF);
2、中断优先级配置问题:
中断优先级设置不当导致中断嵌套或阻塞;
其他高优先级中断长时间占用CPU;
3、IIC总线状态异常:
总线被锁定(如SCL被拉低);
从设备未正确响应;
总线冲突或电气问题;
4、寄存器配置错误:
IIC控制寄存器配置不当;
时钟配置错误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B:
IIC0 中断接收一直被置位 pending,可能是中断服务程序没有正确清除中断标志。请检查你的中断服务函数,确保在处理完中断后,正确地清除了中断标志。

网友C:
看看上拉对不对,把发送速度搞慢一点还是看看时序波形如何

网友D:
IIC0中断接收一直被置位pending,可能是I2C总线冲突或者硬件故障。检查一下I2C总线是否有短路或者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E(2025-08-06):
IIC0中断接收一直被置位pending,可能是I2C总线冲突或者硬件故障。我也认为是这个问题,是不是一直被拉高还是一直被占用。

网友F(2025-09-08):
这个问题可能还与IIC0的配置有关。检查IIC0的控制寄存器,确保中断使能位被正确设置

网友G:
直接写寄存器看看

网友H:
可能是IIC0的中断配置有问题,检查一下IIC0的中断使能和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可能是I2C总线上存在问题,比如总线冲突或者设备响应异常。检查一下I2C总线上连接的设备是否都正常工作。

网友B:
可能与硬件配置有关,检查一下IIC0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或者是否有其他硬件问题导致中断信号持续存在。

网友I(2025-10-09):
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于硬件故障或者软件配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没实际用过这款MCU,一般的可能原因如下,你逐个排查看看:
1、中断标志未清除:
IIC中断标志位在中断服务 ...

pending估计是总线上的原因了

网友K:
可能需要检查一下IIC0的中断服务程序,确保中断服务程序中正确地清除了中断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