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微芯 DAC(如 MCP4922)在工业控制中减少输出毛刺

楼主(2025-06-25):
减少毛刺可:①在 DAC 输出端加 RC 低通滤波器(R=100Ω,C=0.1μF);②选用带缓冲输出的 DAC;③优化时序控制,避免更新数据时产生暂态跳变;④采用分段线性插值算法,平滑输出变化;⑤数字地与模拟地单点连接,减少地弹干扰。

网友A(2025-09-27):
微芯 DAC 如 MCP4922 减少输出毛刺,可在输出端加 RC 低通滤波(电阻 1kΩ+ 电容 100nF),滤除高频噪声;配置内部缓冲器增强带载能力;采用软件延时确保数据稳定后更新输出;避免快速切换大跨度电压,分阶过渡。这些方法能有效抑制毛刺,适配工业控制中精密电压 / 电流调节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