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比较器在电池电量监测中避免误触发

楼主(2025-06-29):
避免误触发可:①设置适当滞回电压(通过反馈电阻调节);②输入端加低通滤波(R=10kΩ,C=100nF),抑制电池电压波动;③选择低输入偏置电流型号(MCP6541 偏置电流≤20pA);④电源端加去耦电容;⑤软件上增加延时确认机制,过滤短时波动。

网友(2025-07-29):
那就用ADC来检测,防止误触发

网友A(2025-10-30):
比较器监测电池电量时避免误触发,核心是抑制干扰、优化电路与参数。
关键优化措施
硬件层面:在比较器输入端加 RC 滤波电路,降低纹波干扰;采用差分输入,抑制共模噪声。
参数配置:合理设置阈值电压滞回区间,避免电压波动导致反复触发;选用低失调电压的比较器。
软件辅助:添加信号采样延时,多次采样确认后再触发动作,过滤瞬时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