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微芯 LDO在便携设备中降低静态电流

楼主(2025-06-30):
降低静态电流可:①选用低静态电流型号(MCP1700 静态电流≤75μA);②使能关断功能,不工作时关断 LDO;③输出电容选用低 ESR 陶瓷电容;④根据负载电流选择合适的 LDO(轻载选超低静态电流型);⑤避免输入输出压差过大,减少功耗;⑥增加电源路径管理,动态切换供电模式。

网友:
在USB供电的设备用的也多。

网友A(2025-09-26):
微芯 LDO 在便携设备中降静态电流,核心靠优化电路设计:采用低功耗架构,部分型号静态电流可低至 nA 级(如 MIC5205 仅 1.5μA),减少待机功耗。同时集成使能引脚,设备休眠时可关断 LDO,进一步切断电流。还通过精简内部模块、选用低功耗元件,在保证输出稳定的同时,最大化延长便携设备电池续航,适配手机、手环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