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微芯 DC-DC 转换器在 EMI 敏感环境中如何优化

楼主(2025-06-27):
优化 EMI 可:①选择开关频率固定的型号;②在输入输出端加 π 型滤波;③功率器件下方铺地平面;④减小电流环路面积;⑤开关节点走线短粗;⑥输出二极管选用快速恢复型;⑦加屏蔽罩;⑧软件上采用扩频调制技术,分散 EMI 能量。

网友A:
微芯 DC-DC 转换器在 EMI 敏感环境中,可通过优化 PCB 布局、增加滤波电路、选用低开关频率器件及屏蔽措施来降低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