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模拟电源] 微芯模拟开关在音频切换中减少噪声

楼主(2025-06-28):
减少噪声可:①选择低导通电阻(RON≤50Ω)、低电荷注入的型号;②控制信号加 RC 滤波(R=1kΩ,C=10nF),平滑切换;③音频信号走线远离数字信号;④电源端加去耦电容;⑤采用差分音频输入输出;⑥开关切换时静音处理,避免爆音;⑦适当降低开关速度,减少瞬态干扰。

网友A:
什么是模拟开关

网友B:
应该类似MOS之类的芯片,
微芯(Microchip)低噪声音频模拟开关推荐:
型号:TS5A3157
这是一款专为音频应用优化的 4 通道模拟开关,主要特性如下:
低电荷注入:典型值仅 5pC(同类产品约 10~20pC),大幅减少切换时的 "咔嗒" 声,适合高保真音频系统。
宽带宽:-3dB 带宽达 400MHz,可无损传输 20kHz 以上的音频信号(人耳听觉上限约 20kHz),确保音质清晰度。
低导通电阻(Ron):典型值 7Ω(最大值 10Ω),且 Ron 平坦度高(同一通道不同信号电平下的 Ron 差异 < 0.5Ω),避免信号失真(如削波)。
轨到轨操作:支持 - 4.5V~+4.5V 的宽电源范围,可直接处理单端或差分音频信号(如 ±2.25V 的 LINE 电平)。
I²C 控制:通过 I²C 接口(400kHz)控制通道切换,支持菊花链级联(最多 8 个器件),简化多通道音频路由设计。

网友B:
还可以,选择低导通电阻、低电荷注入的微芯模拟开关型号,控制信号加 RC 滤波,音频走线远离数字信号等

网友C(2025-08-29):
微芯模拟开关凭借低导通电阻、先开后合特性及软开关功能,能降低音频切换瞬态电流,减少 “咔嗒”“噼噗” 等噪声干扰 。

网友D:
微芯模拟开关在音频切换中减少噪声,可选用低导通电阻型号(如 DG408),降低信号衰减。布局时缩短路径,接地良好,避免数字信号干扰。控制信号加滤波电容,减少切换瞬间毛刺,同时选用合适带宽器件,确保音频信号完整传输。

网友E:
使用微芯模拟开关时,选用低导通电阻型号减少信号衰减;控制端加滤波电容抑制开关噪声;布局时将模拟与数字部分隔离;开关切换时先静音,完成后恢复;确保电源干净,加退耦电容,可有效降低音频切换噪声。

网友F:
微芯模拟开关在音频切换中减噪,核心靠低导通电阻(如 Ω 级)和低总谐波失真(THD),减少信号传输损耗与失真;部分型号集成 ESD 保护,避免静电干扰噪声。使用时需匹配音频带宽,合理布局 PCB 缩短信号路径,且控制信号边沿要平缓,避免切换瞬间产生尖峰噪声,确保音频切换流畅无杂音。

网友B(2025-10-17):
微芯模拟开关通过多种方式减少音频切换噪声。选择低导通电阻、低电荷注入型号,如 TS5A3157。采用先开后合特性避免信号重叠产生噪声,控制信号加 RC 滤波,音频信号走线远离数字信号,还可在电源端加去耦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