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脑开机黑屏怎么办

楼主(2025-06-25):
电脑开机黑屏怎么办

网友A:
检查电源线和显示器连接是否松动,重启电脑;若无效,尝试连接另一台显示器或更换数据线排除硬件问题;进入安全模式(开机时按F8或Shift+F8)排查驱动或软件冲突;若仍黑屏,拔插内存条并清理金手指,或重置BIOS(抠主板电池5分钟);系统问题可尝试重装系统;若所有方法无效,可能是显卡/主板故障,建议送修专业售后。操作时注意断电防静电。

网友B:
我一个三星手机开始花屏,等会就好了。过了两周,开不起来了。

网友C:
换台电脑,最简单了

网友D:
如果自己对电脑完全是小白,还是别折腾了,找专业的人看一下吧。
如果略懂一些,网上百度一下,很多的介绍。一一试试。
电脑黑屏,多是硬件的问题。比如插接不牢,内存条金手指氧化,电源供电等等问题。

网友E:
以旧换新

网友F:
高僧的问题,要如来解答

网友G:
黑屏?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H:
999,我给你定制开发一台。支持私人订制,开机BIOS界面可以显示你女朋友名字。考虑一下

网友I:
你电脑黑屏了咋发的帖子?

网友J:
有些问题是内存拔掉擦擦灰尘重插回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