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F6P6芯片,不能同时进行, 使用JLINK_RTT_Viewer的时候, keil下载程序失败(已更新)

楼主(2025-06-25):
APMF003F6P6芯片, 使用JLINK_RTT_Viewer的时候, keil下载程序失败,
这个时候,  手动断开RTT_Viewer,    keil下载就能成功.

这两个东西不能同时进行, 请问, 谁知道原因啊?
我用STM32芯片, 他们是可以同时进行的.

我也想知道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F003的RAM太小了吧!
jlink的rtt_viewer也占了不少的内存呢

网友B:
keil下载程序失败:
具体是什么错误提示?发图。

网友C:
建议发一下报错提示信息噢

网友B:
J-Link调试器通信接口只有一个,在同一时间只能被一个主机程序(Keil或RTT Viewer)独占使用呀:
当RTT Viewer保持连接时,会占用J-Link的通信接口;
Keil下载程序时需要完全控制J-Link,此时若RTT Viewer未释放连接,会导致下载失败。

你好, 我没有加好友的权限, 能不能私底下加微信呢, 我的微信是yuan765493914
@yuanliangbeyond :那值得我深入研究一下,你的信息很重要,等我搞清楚了再回复你。
可是STM32芯片, 就可以同时使用, 他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D:
我也感觉是资源的事情。
就像楼主所说,其在STM32下就是可以一起使用,而其介绍上也是说利用调试通讯的间隙来传输数据。
我就将其输出调试信息,通过串口输出日志信息

网友C:
其实已经有报错提示了:当前memory (heap)容量不足导致无法初始化CPU。

当 RTT Viewer 正在运行,占用了 MCU 的一部分调试通道和内存时,Keil 如果想再次通过同一接口下载或擦写 Flash,就很可能出现RAM资源冲突,导致烧录失败。等断开 RTT Viewer 之后,再次执行下载,冲突就解除了,下载也随之成功。

因此,“芯片资源较小 + 同时启用 RTT + 程序下载” 的组合,很大概率会碰到类似的问题

建议试试以下操作哈:
1. 尝试在开启 RTT 前,减小 RTT Buffer 的大小(可以改到最小)试试看是否可以正常下载。
2. 或只能暂时在烧录时关闭或断开 RTT Viewer,先保证烧录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