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接口搭载了了ADS1115但是读取到的数据一直是65535

楼主(2025-06-25):
如标题所示,AD显示的值一直是65535,但是仿真里是对的,有没有大佬看看怎么回事,都不知道该给哪纠错图片一直上传失败,感兴趣的大佬可以留下联系方式我来加
救救孩子吧

搞定没?没有的话,加我好友,把联系方式发你。

网友A:

如果 ADS1115 通过 I2C 读取的数据一直是 65535(0xFFFF),通常是因为 I2C 通信失败、配置错误或输入超量程。请检查:
  • I2C 地址是否正确(默认 0x48);
  • SDA/SCL 上拉电阻(4.7kΩ)和接线;
  • 配置寄存器(如单端输入、连续转换模式);
  • 输入电压是否在量程内(如 ±6.144V)。若通信正常但仍输出 0xFFFF,可能是输入电压过低或极性反接(AINp < AINn)。

网友B:
选址时有ACK应答?不太相信。

网友C:
先抓一下波形,检查高、 低电平。再检查通讯时序、数据帧格式是否符合datasheet。最后,检查ADS1115配置,按内部原理图,检查该打开的复用开关有没有配置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