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调试器的错误信息: error finishing flash operation

楼主(2025-06-26):
我使用mac作为主机开发stm32f407,开发中调试器出现错误信息: error finishing flash operation
这种错误第一次见呢,请教咋解决?

网友A:
排查建议流程:

换线、检查物理连接、断电重启。 (解决 50%+ 的问题)

检查 IDE 中的调试器配置(类型、接口、速度、模式)、目标芯片型号。

尝试 Connect under reset 模式、降低 SWD 速度。

按住复位按钮进行烧录。

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Mac) 单独连接测试。

查看详细日志(IDE 和 OpenOCD)。

检查/清除 Flash 保护 (使用 STM32CubeProgrammer)。

检查 Boot 引脚状态。

尝试更换调试器或目标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