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改变glodal编码?

楼主(2025-06-26):
我已将 Preferences->General->Workspace->Text file encoding更改为默认值(windows-1251)。
单击“应用并关闭”后,IDE会将此属性恢复为UTF-8。
在我的项目中需要使用Windows-1251编码。
但是设置以后还是变为UTF-8,程序文件中出现乱码,在SWV ITM数据控制台、监视窗口和IDE窗口中的任何其他位置都没搞定。

网友A(2025-07-31):
你用的IDE是不是Eclipse系的?有时候设置完编码还得重启IDE才生效。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改了Workspace编码没用,其实还得右键每个文件 -> Properties -> Resource 里单独改。

网友C:
Windows-1251 是俄语编码吧?建议你试试在 .project 文件里手动指定编码,IDE就不会覆盖了。

网友D:
有些插件会强制用UTF-8,比如CubeIDE自带的那套,可能得在多个地方同步改才行。

网友E:
你项目里的 .c、.h 文件可能本身就是UTF-8,改workspace没法影响已有文件的编码。

网友F:
改编码之前最好备份一下文件,不然编码切换过程中容易出现不可逆乱码。

网友G:
你SWV ITM控制台乱码,可能是终端字体不支持那套编码,也可能是后台强转了UTF-8。

网友H:
试试看导出你的工程,再新建一个workspace导入进去,有时候新环境能识别新编码设置。

网友I:
可以考虑用Notepad++手动批量把源文件转成Windows-1251,确认文件头也跟着改了。

网友J:
我一般是统一项目编码到UTF-8,输入显示都不乱,除非真有特别的本地化要求才折腾换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