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DMA读取多个ADC通道工作不正常

楼主(2025-06-25):
ADC, DMA, DM, dc, AD

正在尝试使用DMA方法读取多个ADC通道。我无法解读数值。
还测试了DMA和轮询方法,但没有工作。
uint32_t value[2]; HAL_ADC_Start_DMA(&hadc1, value, 2); // start adc in DMA mode
//polling method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value[0]= HAL_ADC_GetValue(&hadc1);
HAL_ADC_Stop(&hadc1); HAL_ADC_Start(&hadc1);
HAL_ADC_PollForConversion(&hadc1, HAL_MAX_DELAY);
value[1]= HAL_ADC_GetValue(&hadc1);
HAL_ADC_Stop(&hadc1);
用的是DMA通道1的ADC 1。,不知道哪里配置不对

网友:
在CubeMX生成的代码中,MX_DMA_Init()应该在MX_ADC1_Init()之前调用。

网友A:
DMA仅读取第一个通道数据,后续通道值不更新。

网友B:
先启动DMA再启动ADC转换

网友C:
DMA请求可能在ADC转换完成之前就被触发,或者DMA传输在ADC转换开始之前就开始。

网友D:
检查ADC的时钟配置。ADC的工作频率

网友E:
利用串口打印或其他方式输出关键变量值

网友F:
循环模式下,缓冲区长度需大于等于DMA一次性传输的数据量。

网友G:
使用扫描模式(ADC_ScanConvMode_Enable)来读取多个通道。

网友H:
在多通道模式下,需要配置每个通道的采样时间和转换顺序。

网友I:
ADC的多通道扫描模式可能没有正确配置,或者ADC的规则组和注入组设置不正确。

网友J:
ADC扫描模式没启用?

网友K:
估计是DMA配置错误吧。

网友L:
检查DMA数据方向、内存增量模式或数据宽度配置是否有误。

网友M:
可能是通道顺序与规则组配置不匹配。

网友N:
更新HAL库版本到最新版本。

网友O:
检查时钟配置还有通道顺序。

网友P:
临时禁用多通道扫描,仅测试单个通道

网友H:
DMA通道或ADC通道可能与其他外设存在资源冲突。

网友Q:
避免因采样时间不足导致数据错误。

网友F:
需为每个通道分配足够的采样周期

网友R:
是否开启了DMA中断

网友S:
若ADC采样速率过快导致DMA无法及时处理,可延长采样时间

网友T:
DMA缓冲区数据错位,如通道2的值出现在通道1的位置。

网友U:
通道切换瞬间,上一个通道的电压干扰下一个通道的采样结果

网友H:
正确设置规则序列长度,以包含所有需要采样的通道。

网友V:
复用ADC1和ADC2,通过DMA交替读取数据。

网友W:
ADC输入引脚未配置为模拟模式

网友X:
使用的ADC通道都已经正确配置。

网友Y:
为每个通道配置适当的采样时间,并按正确的顺序排列在规则序列中。

网友B:
DMA请求源、数据传输方向、数据大小、增量模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