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U32L051系列] 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25-06-26):
CIU32L051系列单片机是一款超低功耗单片机,应用在需要电池供电的设备上,有VBAT备份电源,在VBAT模式+RTC走时+备份寄存器的功耗低至0.9uA,降低外围电路和电池容量,节省成本,带有Lcd驱动控制器,最大支持8COM*40SEG,包含电荷泵模式,片外电容分压,片内电阻分压,降低功耗,提高显示效果,支持2个20mA高驱IO,直接驱动无源蜂鸣器,内部通道的BAT/3可支持检测电池电量,支持BOR欠压复位功能,4档可选,可以延缓上电,支持PVD功能,检测VDD引脚上的电压,当满足条件可触发中断,IRTIM能够产生红外控制信号,配合红外LED发射器,实现远程控制功能,LPUART在stop模式下最大能实现9600bps的通信波特率,同时支持小数级波特率发生器,不会出现误码,RTC支持闹钟、时间戳和微秒级唤醒,校准进度+-0.477PPM,支持温度补偿,AES加密,128位密钥长度。

网友A:
CIU32L051系列单片机的超低功耗特性非常适合电池供电设备,0.9uA的功耗确实能大幅降低成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IU32L051系列单片机的超低功耗特性非常适合电池供电设备,0.9uA的功耗确实能大幅降低成本。
...

0.9uA应该是有好几种低功耗模式的吧,0.9uA确实很低了

网友C(2025-08-13):
0.9uA的功耗确实性能确实不错啊,适合电池类的产品需求

网友D:
内部的电池电量检测和BOR欠压复位功能可以提高设备的可靠性,减少维护成本

网友E:
RTC的微秒级唤醒和AES加密功能使得这款单片机在安全和精确度上都有不错的表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C:
0.9uA的功耗确实性能确实不错啊,适合电池类的产品需求

是啊,这个参数确实很赞啊,是电池应用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