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请问如果用miniPCIe的USB引脚转串口;最小的芯片是哪个?

楼主(2025-06-26):
请问如果用miniPCIe的USB引脚转串口;最小的芯片是哪个?
最好是免驱;在linux下面也能用的;经过测试,CH340系列就是可以的;
请问一下;如果不用外部晶振,3.3V 可靠的;贵司是否可以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Hi,USB转单串口当前尺寸最小的型号:CH343P,封装:QFN16-3*3mm
芯片支持windows、linux、安卓、macOS等操作系统,且windows10及以上免驱,以下的系统版本联网也可以自动安装驱动。
CH343系列芯片均已内置时钟,且满足工业级温度范围:-40~85℃
数据手册:https://www.wch.cn/downloads/CH343DS1_PDF.html

楼主:
CH343P;在linux也是免驱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343P;在linux也是免驱的吧?

linux不存在驱动问题,你要把他配置成块设备还是字符设备挂载即可

网友C:
CH340系列确实不错,体积小且免驱。如果不使用外部晶振,可以考虑FT232系列,它们在3.3V下工作稳定,且在Linux下有良好的驱动支持。

网友D:
CH343P,这个是USB转串口哦

网友E:
CH340系列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体积小且免驱。如果你需要更小的芯片,可以考虑FT232H,它也是一个3.3V供电的USB转串口芯片,体积小且在Linux下表现良好。

网友F:
CH340系列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需要更小的芯片,可以考虑FT232H,这款芯片体积小,而且支持Linux免驱。

网友G:
CH340系列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体积小,性能稳定。

网友H(2025-11-12):
沁恒 CH343P
这是沁恒推出的第三代 USB 转单串口芯片,专门适配小型化硬件设计

网友I:
引用 楼主:
CH343P;在linux也是免驱的吧?

linux还能免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