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绝了!这17个C指针**,让无数程序员连夜收藏

楼主(2025-06-26):
今天,咱们来聊聊 C 语言里最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指针!别一听到指针就头疼,今天我保证让你看完之后直呼"卧槽,原来还能这么玩!"
**一:指针当计算器用你知道吗?指针其实是个天生的数学家!看这个:#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 = {10, 20, 30, 40, 50};
    int *p = arr;

    printf("原来的值:%d\n", *p);        // 输出:10
    printf("往后跳一步:%d\n", *(p+1));  // 输出:20
    printf("往后跳三步:%d\n", *(p+3));  // 输出:40

    return 0;
}
看到没?指针加个数字就能跳到别的位置!就像在数组里蹦迪一样,想跳哪就跳哪。**二:指针的"换身术"这个绝对震撼你三观!两个变量的值,用指针一秒钟就能互换:#include <stdio.h>

void swap(int *a, int *b) {
    int temp = *a;
    *a = *b;
    *b = temp;
}

int main() {
    int x = 100, y = 200;

    printf("交换前:x=%d, y=%d\n", x, y);  // 输出:x=100, y=200
    swap(&x, &y);
    printf("交换后:x=%d, y=%d\n", x, y);  // 输出:x=200, y=100

    return0;
}
是不是感觉像变魔术?两个数字眨眼间就换了位置!

楼主:
**三:指针数组——批量管理**想象一下,你有一堆字符串要管理,用指针数组简直不要太爽:#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onstchar *names[] = {"小明", "小红", "小刚", "小美"};

    printf("班级名单:\n");
    for(int i = 0; i < 4; i++) {
        printf("%d. %s\n", i+1, names[i]);
    }

    // 输出:
    // 1. 小明
    // 2. 小红
    // 3. 小刚
    // 4. 小美

    return0;
}
一个数组装下所有字符串,想用哪个直接拿,简直是管理神器!**四:函数指针——让函数也能当变量这个**绝对让你大开眼界!函数居然也能用指针指着:#include <stdio.h>

int add(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int multiply(int a, int b) {
    return a * b;
}

int main() {
    int (*operation)(int, int);  // 声明一个函数指针

    operation = add;             // 指向加法函数
    printf("5 + 3 = %d\n", operation(5, 3));  // 输出:8

    operation = multiply;        // 指向乘法函数
    printf("5 * 3 = %d\n", operation(5, 3));  // 输出:15

    return0;
}
看到没?同一个指针,一会儿做加法,一会儿做乘法,简直是变脸高手!**五:动态内存——想要多少给多少这个真的太实用了!想要多大内存,现场申请:#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n;
    printf("你想要几个整数的空间?");
    scanf_s("%d", &n);

    int* arr = (int*)malloc(n * sizeof(int));  // 动态申请内存

    // 填充数据
    for (int i = 0; i < n; i++) {
        arr[i] = (i + 1) * 10;
    }

    // 输出结果
    printf("动态数组的内容:");
    for (int i = 0; i < n; i++) {
        printf("%d ", arr[i]);
    }
    printf("\n");

    free(arr);  // 记得释放内存!
    return0;
}
想要3个就给3个,想要100个就给100个,完全按需分配!

楼主:
**六:指针的指针——套娃游戏这个有点绕,但是很有趣!指针也能被别的指针指着:#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um = 42;
    int *p1 = &num;      // p1指向num
    int **p2 = &p1;      // p2指向p1

    printf("直接访问:%d\n", num);        // 输出:42
    printf("一级指针:%d\n", *p1);        // 输出:42
    printf("二级指针:%d\n", **p2);       // 输出:42

    // 通过二级指针修改值
    **p2 = 100;
    printf("修改后的值:%d\n", num);      // 输出:100

    return0;
}
就像俄罗斯套娃,一层套一层,但最后都能找到那个宝贝!**七:指针遍历字符串——速度飞快用指针遍历字符串,效率杠杠的:#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char str[] = "Hello World!";
    char *p = str;

    printf("逐个字符输出:\n");
    while(*p != '\0') {
        printf("%c ", *p);
        p++;  // 指针往前走
    }
    printf("\n");

    // 输出:H e l l o   W o r l d !

    return0;
}
指针一步步往前走,把每个字符都拿到手,简单粗暴!**八:指针数组vs数组指针——双胞胎的区别这两个长得很像,但作用完全不同:#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指针数组:是个数组,里面装的都是指针
    char *arr1[] = {"苹果", "香蕉", "橙子"};

    // 数组指针:是个指针,指向一个数组
    int nums[] = {1, 2, 3, 4, 5};
    int (*arr2)[5] = &nums;

    printf("指针数组的内容:\n");
    for(int i = 0; i < 3; i++) {
        printf("%s ", arr1[i]);
    }
    printf("\n");

    printf("数组指针指向的数组:\n");
    for(int i = 0; i < 5; i++) {
        printf("%d ", (*arr2)[i]);
    }
    printf("\n");

    return0;
}
记住:指针数组是装指针的盒子,数组指针是指向盒子的手!**九:指针运算的神奇魔法指针还能做减法运算,算出两个位置的距离:#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rr[] = {10, 20, 30, 40, 50};
    int *start = &arr[1];  // 指向20
    int *end = &arr[4];    // 指向50

    printf("两个指针的距离:%ld个位置\n", end - start);  // 输出:3
    printf("从%d到%d,中间隔了%ld个数\n", *start, *end, end - start);

    return 0;
}
指针一减,立马知道隔了多少个位置,简直是内置的测距仪!**十:void指针——万能胶水这个指针太牛了,什么类型都能指:#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num = 100;
    float pi = 3.14;
    char ch = 'A';

    void *magic_ptr;  // 万能指针

    magic_ptr = &num;
    printf("指向整数:%d\n", *(int*)magic_ptr);      // 输出:100

    magic_ptr = &pi;
    printf("指向小数:%.2f\n", *(float*)magic_ptr);  // 输出:3.14

    magic_ptr = &ch;
    printf("指向字符:%c\n", *(char*)magic_ptr);     // 输出:A

    return0;
}
一个指针走天下,想指啥就指啥,就是用的时候要记得转换类型!

楼主:
**十一:指针与结构体的完美搭配结构体遇上指针,简直是天作之合:#include <stdio.h>

struct Student {
    char name[20];
    int age;
    float score;
};

int main() {
    struct Student stu = {"小明", 18, 95.5};
    struct Student *p = &stu;

    // 两种访问方式,效果一样
    printf("方式1 - (*p).name: %s\n", (*p).name);    // 输出:小明
    printf("方式2 - p->name: %s\n", p->name);         // 输出:小明

    // 修改数据也超简单
    p->age = 19;
    p->score = 98.0;

    printf("修改后:%s今年%d岁,考了%.1f分\n", p->name, p->age, p->score);

    return0;
}
用箭头操作符->,写起来简洁得不行!**十二:指针数组做函数跳转表这个**绝了,可以做个简易计算器:#include <stdio.h>

float add(float a, float b) { return a + b; }
float sub(float a, float b) { return a - b; }
float mul(float a, float b) { return a * b; }
float div(float a, float b) { return a / b; }

int main() {
    float (*calc[])(float, float) = {add, sub, mul, div};
    char ops[] = {'+', '-', '*', '/'};

    float a = 10, b = 3;

    printf("简易计算器演示:\n");
    for(int i = 0; i < 4; i++) {
        printf("%.1f %c %.1f = %.2f\n", a, ops[i], b, calc[i](a, b));
    }

    // 输出:
    // 10.0 + 3.0 = 13.00
    // 10.0 - 3.0 = 7.00
    // 10.0 * 3.0 = 30.00
    // 10.0 / 3.0 = 3.33

    return0;
}
把函数装进数组,想调哪个调哪个,是不是很酷?**十三:const指针的三种姿势const和指针组合,有三种不同的**:#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a = 10, b = 20;

    // 姿势1:指向常量的指针(指针可变,内容不可变)
    constint *p1 = &a;
    printf("p1指向:%d\n", *p1);  // 输出:10
    p1 = &b;  // 可以改指向
    printf("p1现在指向:%d\n", *p1);  // 输出:20
    // *p1 = 30;  // 这句会报错!不能修改内容

    // 姿势2:常量指针(指针不可变,内容可变)
    int * const p2 = &a;
    *p2 = 30;  // 可以修改内容
    printf("通过p2修改a:%d\n", a);  // 输出:30
    // p2 = &b;  // 这句会报错!不能改指向

    // 姿势3:指向常量的常量指针(都不能变)
    constint * const p3 = &a;
    printf("p3指向:%d\n", *p3);  // 只能读取
    // *p3 = 40;  // 报错!
    // p3 = &b;   // 报错!

    return0;
}
记住顺口溜:const在前内容定,const在后指针定,前后都有全都定!**十四:指针与malloc的黄金组合动态分配二维数组,这个操作太秀了:#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rows = 3, cols = 4;

    // 分配指针数组
    int **matrix = (int**)malloc(rows * sizeof(int*));

    // 为每一行分配空间
    for(int i = 0; i < rows; i++) {
        matrix[i] = (int*)malloc(cols * sizeof(int));
    }

    // 填充数据
    int count = 1;
    for(int i = 0; i < rows; i++) {
        for(int j = 0; j < cols; j++) {
            matrix[i][j] = count++;
        }
    }

    // 输出矩阵
    printf("动态二维数组:\n");
    for(int i = 0; i < rows; i++) {
        for(int j = 0; j < cols; j++) {
            printf("%2d ", matrix[i][j]);
        }
        printf("\n");
    }

    // 释放内存
    for(int i = 0; i < rows; i++) {
        free(matrix[i]);
    }
    free(matrix);

    return0;
}
想要多大的二维数组就创建多大,用完就释放,内存管理变得超灵活!

楼主:
玩法十五:回调函数——让函数"打电话"这个玩法简直是编程界的社交达人!函数可以调用别的函数:#include <stdio.h>

void sayHello() {
    printf("你好!\n");
}

void sayBye() {
    printf("再见!\n");
}

void greet(void (*callback)()) {
    printf("准备打招呼...\n");
    callback();  // 调用传进来的函数
    printf("招呼打完了!\n");
}

int main() {
    printf("=== 回调函数演示 ===\n");
    greet(sayHello);
    printf("\n");
    greet(sayBye);

    return0;
}
看到没?函数也能当参数传来传去,就像打电话一样!玩法十六:链表——指针的终极大招这个是指针的杀手锏应用,数据结构界的明星:#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struct Node {
    int data;
    struct Node *next;// 指向下一个节点的指针
};

void printList(struct Node *head) {
    struct Node *current = head;
    printf("链表内容:");
    while(current != NULL) {
        printf("%d -> ", current->data);
        current = current->next;
    }
    printf("NULL\n");
}

int main() {
    // 创建三个节点
    struct Node *first = (struct Node*)malloc(sizeof(struct Node));
    struct Node *second = (struct Node*)malloc(sizeof(struct Node));
    struct Node *third = (struct Node*)malloc(sizeof(struct Node));

    // 填充数据并连接
    first->data = 10;
    first->next = second;

    second->data = 20;
    second->next = third;

    third->data = 30;
    third->next = NULL;

    printList(first);  // 输出:10 -> 20 -> 30 -> NULL

    // 释放内存
    free(first);
    free(second);
    free(third);

    return0;
}
链表就像火车,每节车厢都知道下一节在哪里!

网友A:
在C语言中,指针是一个非常强大但也容易出错的特性。

网友B:
未初始化的指针指向未知的内存地址,可能导致不可预测的行为。最好在声明指针时就将其初始化为 NULL 或有效的内存地址。

网友C:
通过指针传递参数可以修改函数外部的变量。

网友D:
在使用指针之前,应始终检查它是否为 NULL。

网友E:
掌握函数指针、宏与指针结合、嵌入式系统中高效使用指针

网友F:
野指针是指向已释放或未分配内存的指针,使用野指针会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G:
在C语言中,指针是强大且灵活的工具,但也是导致程序错误和漏洞的常见原因。

网友H:
解引用空指针会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I:
在C语言中,指针因其强大的灵活性和直接操作内存的能力

网友J:
始终初始化指针,释放后置NULL。

网友K:
指针可以进行加减运算,但应确保运算不会导致指针越界。指针算术通常用于数组操作。

网友J:
长期运行的程序可能因内存耗尽崩溃。

网友L:
C标准库提供了许多处理指针的函数,如 memcpy、memset、strcpy 等。使用这些函数时,应确保传入的指针指向有效的内存区域,并且目标内存足够大以容纳复制的数据。

网友M:
二级指针用于修改一级指针的值,常用于动态二维数组或复杂数据结构

网友B:
动态分配的内存未被释放,导致程序持续占用资源。

网友C:
函数指针可以指向函数,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函数。

网友N:
指针可以指向同一个类型的变量,但不同类型指针之间的赋值需要显式类型转换。

网友E:
数组名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被视为指向数组第一个元素的指针,但数组名和指针在某些情况下有不同的行为,如数组名不能被赋值。

网友F:
数组名在多数情况下退化为指向首元素的指针

网友O:
通过指针算术访问数组外的内存。

网友H:
避免多个指针指向同一动态内存块,防止其中一个释放后形成野指针

网友P:
指针在使用前必须初始化,否则它可能指向一个随机的内存地址,导致未定义行为。

网友Q:
C语言中的指针是一个强大而灵活的特性,它允许程序员直接操作内存。

网友R:
未初始化或已释放的指针,指向随机内存地址。

网友S:
指针可以指向其他指针,形成多级指针。使用多级指针时,应特别小心,确保每级指针都被正确初始化和使用。

网友T:
指针运算不越界,避免随意类型转换。

网友U:
符串字面量赋值给指针可能导致意外修改。

网友V:
指针可以进行加减运算,但要注意边界条件,避免越界访问。

网友W:
使用 malloc、calloc 或 realloc 分配内存后,应使用 free 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

网友X(2025-08-01):
指针加减要小心,越界风险要避免。数组操作常用此技巧。

网友Y:
指针在C语言中很强大,但也容易出错,要小心使用。

网友Z:
野指针就像迷路的小猫,指错了方向,会导致程序乱跑出问题。

网友AA:
当程序试图访问一个空指针指向的内存时,会引发崩溃。确保在访问前检查指针是否为空。

网友AB:
指针让函数能间接访问外部变量,直接在内存中修改它。

网友AC:
函数指针像个地址,能找到函数,用它就能直接调用那个函数,就像打电话一样简单。

网友AD:
程序运行久了可能会吃光内存,就像你的房间堆满了东西一样,空间不够用就崩溃了。

网友AE:
程序里内存没放回,就像东西用完没收,资源就一直被占用。

网友AF:
指针让编程更接近硬件,操作更直接。

网友AG:
指针在使用前,务必要确保不是空指针,以避免程序崩溃。

网友AH:
给内存分配函数提供标识或标记内存块的类型,确保每个指针指向唯一的内存块。

网友AI:
数组名就像指向第一个元素的地址,通常用作指针。

网友AJ:
指针用于访问数组元素,超出数组范围时访问内存可能造成错误或损坏。确保指针指向合法内存。

网友AK:
指针能像导航仪一样,精确找到内存中的位置,让我们能直接操作内存,非常强大和方便。

网友AL(2025-09-01):
C语言中的指针,尤其在处理数组、结构体和动态内存时,是相当关键且强大的。这17个技巧,涵盖了指针的基本运用到高级应用,确实是学习宝典。

网友AM:
这可能是由于忘记删除动态分配内存导致资源未被释放。记得使用完动态内存后用free()函数释放。

网友X:
指针在C语言中像一把钥匙,能直接打开内存的“门”,让你能精准控制数据。

网友AN:
确保每次动态分配内存时都使用不同的指针,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AO:
确保指针非空,避免访问空指针引发程序错误。

网友AP:
检查代码,确保指针在使用前已正确初始化和分配内存。

网友AQ:
指针操作要小心,防止越界访问内存,可能导致系统不稳定。

网友AR:
野指针指向无内存,用它像无头苍蝇乱撞,后果可能很严重。

网友AB(2025-10-06):
指针加减时得小心别超范围,小心访问了禁止区域。

网友AS:
指针用前要设初值,否则可能乱指内存,出问题。

网友AT:
指针在C语言中很强大,但也容易出错,需小心使用。

网友AU:
指针访问数组时,要小心不要越界,否则会出错或损坏内存。

网友AV:
函数指针如同门的钥匙,它能“打开”指定的函数执行。

网友AG:
解引用空指针是程序中的大忌,会导致程序崩溃。确保在使用指针前检查其有效性是防止此类错误的关键。

网友Y:
确保指针操作在有效内存范围内,避免不同数据类型直接转换,以防数据错误或程序崩溃。

网友AW:
加减指针时要小心数组边界,避免指针越界。通常用于处理数组。

网友AF:
指针操作得谨慎,别让它跑出内存边界,这样系统才稳。

网友AJ:
指针操作时要注意范围,避免越界访问非法区域。

网友AX:
指针让你能更直接地控制硬件,像是在跟硬件“说话”一样。

网友AY:
引用 楼主:
玩法十五:回调函数——让函数"打电话"这个玩法简直是编程界的社交达人!函数可以调用别的函数:#include  ...

网友AM:
指针加减需小心,避免越界很重要,常用于数组操作中。

网友AK(2025-11-05):
指针像门钥匙,能让函数内部直接操作外部变量,改动自然生效。

网友AB:
直接将字符串字面量赋给指针可能会引起错误,因为它不是指针常量。应使用`const char*`来避免修改。

网友AD:
指针加减时要小心,别超范围,否则会乱来。

网友AA:
数组名就像手指指向第一个元素,实际使用时大多这样用。

网友AH:
指针强大但也危险,用时要谨慎。

网友AZ:
指针未定义前别乱用,防止程序炸裂。

网友BA:
指针操作时要留意,防止越界,这在数组处理中很常见。

网友AC:
在编程中,检查指针是否为空是防止错误的关键步骤,确保程序稳定运行。

网友AI:
这像用完没归还共享物品,导致资源无法再次使用。

网友AE:
C语言里指针非常方便,但要避免内存错误和指针悬挂。

网友AQ:
在单片机编程中,确保初始化指针并使用完毕后置为null,可以避免野指针导致的程序错误。

网友Z:
指针访问数组要小心,别越界,否则会出问题。记得检查内存边界。

网友BB:
访问前要确认指针不为空,避免程序崩溃。

网友BC(2025-12-07):
指针未初始化直接使用,会指向不确定内存,可能导致程序错误或崩溃。

网友AE:
C语言里指针就是内存的指向牌,它告诉你数据的准确位置,能直接操作内存内容。

网友AO(2026-01-17):
确保指针操作在有效内存范围内,谨慎类型转换,防止错误和内存访问问题。

网友AH:
单片机编程时要注意内存释放,否则资源占用会导致系统不稳定或崩溃。

网友Z:
指针允许你直接访问和操作内存,这在单片机编程中特别有用,可以高效处理数据。

网友AK(2026-03-04):
野指针指向未知内存区域,就像盲人骑马,随时可能翻车,风险极高。

网友AL:
函数指针就像电话号码,输入就能直接联系到对应功能,方便极了。

网友Y:
确保每个动态分配的内存块只有一个指针引用,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BD(2026-04-03):
这有点标题党了,还以为是啥内容。

网友AU:
指针在C语言中很强大,但容易出错,要小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