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ICE3PCS01G的电流控制功能有哪些特点?

楼主(2025-06-26):
ICE3PCS01G的电流控制功能有哪些特点?它是如何通过对输出电流的监测和调整,实现对开关电源输出电流的精确控制的?

网友A:
功率因数校正。

网友B:
电流控制精确

网友C:
提供可调节的栅极开关频率范围,从21kHz至100kHz,使其能够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

网友D:
该器件具有0.2V的低峰值电流限制,这可以降低分流电阻上的功率损耗,适用于计算PSU应用,并有助于降低系统BOM成本。

网友E:
支持与50kHz至100kHz的外部频率范围同步。

网友F(2025-08-31):
峰值电流控制相比,其电流环稳定性更高,无需复杂的斜坡补偿即可避免次谐波振荡;

网友G(2025-10-30):
电流控制精确、速率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