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英飞凌与 NVIDIA 正在开发什么样的下一代电源系统,其目标应用场景是什么?

楼主(2025-06-26):
最近看英飞凌好像和英伟达合作,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啊?

网友A:
和英伟达的合作应该是显卡啊。

网友B:
AI 数据中心

网友C:
其实是不是显卡供电方案?

网友D(2025-07-31):
英飞凌与 NVIDIA 正在开发基于新架构的 800V 高压直流(HVDC)电源系统。

网友E:
有可能是电源机房之类的吧,用英飞凌

网友F:
电源系统吧,该系统具有集中发电能力,可显著提高数据中心节能配电效率,并允许直接在服务器主板内的 AI 芯片(GPU)上进行电源转换。

网友G:
其目标应用场景主要是 AI 数据中心。

网友H:
随着 AI 数据中心中 GPU 数量不断增加,对高效供电的需求愈发迫切,预计到 2030 年每个 IT 机架功率输出需达到 1 兆瓦或更高,该系统可满足这一需求,为下一代 AI 工作负载提供所需的性能与可扩展性,同时优化先进 AI 基础设施的能耗,助力实现数据中心的可持续发展。

网友I:
没注意,不过一般也是做电源部分呗

网友J:
大动作应该没啥吧,就是做电源方面的合作

网友K:
这个看官方的报道吧,一般官方会有说明的

网友L:
我看好像是针对高压的电源系统

网友M:
你说的是不是新架构的 800V 高压直流(HVDC)电源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