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新的 800 V 高压直流(HVDC)架构相较于传统架构相比怎么样?

楼主(2025-06-27):
新的 800 V 高压直流(HVDC)架构相较于传统架构,在数据中心电源传输效率方面有何显著提升?

网友A:
这是给什么供电呢,这么高电压

网友B:
系统效率提升

网友C:
铜材需求大幅下降

网友D:
采用800V直流输入后,电源转换从机架内部“抽离”出来,改由集中式DC/DC模块统一转换为GPU所需的12V/54V核心电压。这一改动释放了大量机架空间,使得每个机架可部署更多计算单元。

网友E:
官方数据显示,800V HVDC架构可将整体TCO降低高达30%。

网友B:
从100kW的标准机架到1MW甚至更高,800V基础设施无需进行额外的硬件重构,只需在功率传输端进行线性扩容即可。这种特性为未来AI工作负载的动态增长预留了极大弹性,是真正面向未来的架构设计。

网友F:
哪些方面的开发?

网友G:
800V HVDC 架构相比传统架构,可扩展性更强,能支持更高功率机架,能效提升约 5%,铜缆用量和热损耗显著减少,可靠性提高,还可简化系统结构,但初期建设成本高,故障检测更复杂。

网友H(2025-07-31):
新的 800V 高压直流(HVDC)架构相较于传统架构,在数据中心电源传输效率方面有显著提升,主要体现在减少转换损耗、降低线路损耗和提升制冷效率等方面

网友I:
传统架构通常包含多级 AC/DC 及 DC/DC 转换,层层转换会带来能量损失。而 800V HVDC 架构可在数据中心边界处通过工业级整流器将 13.8kV 交流电一次性转换为 800V HVDC,随后直接输送至 IT 机架,实现 “交流一次转换,直流全程传输”,压缩了多级转换环节,端到端的电力转换效率可提升高达 5%。

网友J:
根据电功率公式,电压升高,电流会相应减小。800V HVDC 架构相比传统的低电压架构,电流需求变小,可降低电阻损耗和热耗散。

网友K:
在相同导线尺寸下,800V 电压能比 415V 交流系统传输多 85% 的功率,还可将铜缆需求降低 45%,从而减少线路上的能量损失,提高电源传输效率。

网友L:
800V HVDC 架构减少了电源模块等耗能部件的数量,降低了系统的热功率密度,产生的热量减少,进而可减少制冷系统的能耗

网友M:
提升电压可以间接提升了数据中心整体的能源利用效率,使得电源传输效率在整个数据中心运营层面得到优化。

网友N:
肯定是有提升的,比如电压高,同等功率电流小,发热就小

网友O:
一般来说,这种电压很高,但是传输损耗会小一些的

网友P:
在数据中心的话,有必要用这么高的电压吗

网友Q:
这样是不是会降低发热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