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800V HVDC 系统架构怎么样?会推出方案吗

楼主(2025-06-27):
NVIDIA 系统工程部门副总裁Gabriele Gorla 表示全新的 800V HVDC 系统架构为数据中心提供了怎样的电源配电方案,能满足哪些要求?

网友A:
具体是什么情况?

网友B(2025-07-31):
英飞凌的 800V HVDC 系统架构具有高效节能、可靠性高、空间利用率高等优势,且英飞凌已宣布会推出相关方案,正与英伟达合作开发基于该架构的下一代电源系统

网友C:
该架构将传统数据中心的交流配电改为直流输电,可减少 4 次交直流转换环节,整体能效提升 8 个百分点。还能通过英飞凌的碳化硅(SiC)和氮化镓(GaN)功率半导体,在 GPU 芯片旁完成最后阶段的电压转换,使能源利用率再提升 12%-15%。

网友D:
通过 96 相供电电路将 800 伏电压逐级降至 GPU 所需的 1.8 伏工作电压,纹波系数可控制在 ±0.5% 以内,能为 AI 芯片提供更稳定的电力供应。

网友E:
采用新架构的英伟达 H100 服务器集群,供电系统体积可缩小 37%,单位算力能耗降低 19%,对于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而言,可大幅节省电力和空间资源。

网友F:
英飞凌已宣布将为 800V HVDC 系统提供硅、碳化硅和氮化镓器件解决方案。

网友G:
根据规划,首批采用该技术的服务器机柜将于 2026 年投入商用,目标是在 2028 年前将供电密度提升至 1.5 兆瓦 / 机柜。

网友H:
采用集中式供电,从变电站进入数据中心的 13.8kV 交流电在边界处通过工业级整流器一次性转换为 800V HVDC,随后通过两根导线直达设备排与 IT 机架,实现 “交流一次转换,直流全程传输” 的高度简化电力流动路径。

网友I:
使用 800V 总线通道,较高的电压会降低电流需求,可通过相同的导体尺寸多传输 85% 的功率。计算机架接受两条 800V 导体馈送,并利用机架中的 DC/DC 转换来驱动 GPU 设备,无需依赖集成的 AC/DC 转换阶段

网友J:
可支持 1MW 及以上的 IT 机架功率需求,从 100kW 的标准机架到 1MW 甚至更高,800V 基础设施无需进行额外的硬件重构,只需在功率传输端进行线性扩容即可,能满足未来 AI 工作负载动态增长的需求

网友K:
通过压缩多级转换环节,端到端的电力转换效率提升高达 5%。还能减少风扇、电源模块等耗能部件的数量,降低系统的热功率密度,进而减少制冷能耗,提高整体能源利用率

网友L(2025-08-31):
使用 800V 总线通道,从 415V AC 切换到 800V DC,可通过相同的导体尺寸多传输 85% 的功率,降低了电流需求、电阻损耗和热耗散,铜缆需求降低 45%,同时消除了 AC 特有的低效现象,如蒙皮效应和无功功率损失,进一步提高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