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目前 英飞凌的AI 数据中心采用什么电源供应方式?

楼主(2025-06-27):
目前 英飞凌的AI 数据中心采用什么电源供应方式,未来系统架构将采用什么设计,这种设计有什么好处?

网友A:
这应该是他们的保密内容吧

网友B:
结合高密度多相解决方案的 HVDC 架构将为行业设立新标准,推动高质量组件和电力分配系统的发展,助力打造更快、更高效和可扩展的 AI 基础设施。

网友C:
还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整体方案

网友D:
英飞凌 AI 数据中心采用 800V 高压直流(HVDC)集中式供电架构。搭配垂直供电(VPD)模块,如 OptiMOS 系列,可缩短电流路径。还推出 3kW 至 12kW 的 PSU 和 4kW 至 12kW 的 BBU,融合 Si、SiC、GaN 技术

网友E(2025-07-31):
目前英飞凌的 AI 数据中心主要采用分布式电源供应方式,由大量电源供应单元(PSU)为 AI 芯片供电。

网友F:
英飞凌 AI 数据中心系统架构将采用集中式的 800V 高压直流(HVDC)架构设计。

网友G:
提升电源传输效率,集中式 HVDC 架构可减少电源转换次数,降低电力传输过程中的损耗,能更高效地将电力从电网传输到 AI 芯片,有助于提高数据中心整体能源利用效率。

网友H:
集中式设计可让服务器机架中有限的空间得到更好的利用,相较于分布式电源供应方式,能更合理地布局电源设备,为其他关键组件腾出更多空间,有利于数据中心的高密度部署和扩容。

网友I:
800V HVDC 系统架构可为数据中心提供更稳定可靠的电力分配,减少因电源波动、故障等问题导致的系统停机风险,更好地保障 AI 数据中心的持续稳定运行。

网友J:
一般这种不都是专业设计的吗,没研究过

网友K:
这种事带UPS的操作吧?

网友L:
设计一般都是集中式且高电压的方案

网友M:
我之前去过一次机房 ,里面有UPS,真的好大啊

网友N:
AI数据中心一般得保证电源不断才行,英飞凌一般就是做MOS电源芯片之类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