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请假:方式1和方式2的调试结果是一样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6-26):
volatile int timedata = 0;
volatile int time= 100;
#define  get_time1(x)   ((*x)=time)  //方式1
#define  get_time2(x)    ((x)=time)   //方式2

get_time1(&timedata);
get_time2  (timedata);

网友A:
方法2效率应该高些

网友B:
c语言基础啊,指针,好好补习一下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标题错误了,不是“请假”,是“请教”吧,以后发文还是细心一点;
第二个问题:去补一下C语言直接传变量值和传指针的一些知识:

网友D:
这不一样啊,一个是传指针 一个是传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