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D32A503的bootloader程序

楼主(2025-06-26):
首先我在boot程序里进行跳转APP程序,0xE000ED08进行中断向量重定位,然后跳转到APP程序地址0x8020000处,程序能正常跳转过去运行打印日志,点灯,但是好像中断不起作用了,SysTick_Handler不执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楼主,我也在写boot程序,有时间交流一下,我的球球:95194961,我在用GD32E23x_IAP,改动

网友B:
中断向量表未重映射?

网友C:
堆栈指针未正确切换?

网友D:
若APP中重新配置了SysTick时钟源或修改了中断优先级,但未在Bootloader中同步配置,可能导致中断不触发或优先级冲突。

网友E:
在Bootloader跳转到APP前,必须将VTOR指向APP的起始地址0x080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