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F6P6芯片,哪个引脚是boot0呢

楼主(2025-06-26):
APM32F003芯片,哪个引脚是boot0呢.
不小心把SWD引脚占用了, 现在无法烧录了.
我想通过拉高boot0电平, 再恢复成出厂设置.

有些MCU芯片是没有BOOT引脚的。

楼主:
已解决, 用NRST引脚接地,  在接地的瞬间, 用keil下载程序, 反复重试多次, 也可以恢复单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用NRST引脚接地,  在接地的瞬间, 用keil下载程序, 反复重试多次, 也可以恢复单片机. ...

之前我用STM32G4,SWDIO和SWCLK复用为I2C接口,烧录时把RESET信号线也接上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网友B:
很高兴看到问题解决啦~不过还是补充一下,APM32F003是没有物理BOOT0引脚滴

网友C:
楼上说的很对,APM32F003是没有物理BOOT0引脚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