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定义硬件触发的中断

楼主(2025-06-26):
Interrupt 组件定义硬件触发的中断。它是中断设计范围资源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请参见
PSoC Creator 帮助,设计范围资源一节)。
中断控制器可以处理三种类型的系统中断波形:
 电平 — 在固件通过某个操作(例如,读后清除)清除请求源之前,IRQ
资源保持占用和活跃状态。大多数固定功能外设具有电平敏感型中断,包括 UDB FIFO
和状态寄存器。
 脉冲 — 理想情况下,一个脉冲 IRQ 是一个总线时钟,它记录待处理操作并确保 ISR
操作只执行一次。无需对外设进行固件操作。
 沿 —
任意同步波形是边沿检测电路的输入,并且该波形的正沿变成一个同步单周期脉冲(脉冲模式
)。
注:以上中断波形的类型不同于 InterruptType 的 Configure(配置)
对话框中的设置。该参数仅配置多路复用器选择线。根据多路复用器选择(电平、边沿),对“IRQ
”信号进行处理以发送至中断控制器。

网友A:
定义硬件触发的中断

网友B:
脉冲 — 理想情况下,一个脉冲 IRQ 是一个总线时钟

网友C:
Interrupt 组件定义硬件触发的中断。

网友D(2025-08-31):
中断信号为单周期总线时钟脉冲,自动记录待处理事件,ISR仅执行一次,无需软件额外清除。

网友E(2025-10-30):
Interrupt 组件定义硬件触发的中断。它是中断设计范围资源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网友F:
一个脉冲 IRQ 是一个总线时钟,它记录待处理操作并确保 ISR
操作只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