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使用JTAG 一次调试两个或多个STM32?

楼主(2025-06-26):
正在设计一个至少有2个STM32的冗余系统,用JTAG链接编程和调试。我有一个JTAGKEY-2对STM32 F405 RG进行项目开发。
我的问题是如何使用JTAG 一次调试两个或多个STM32?

网友A(2025-07-31):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项目,多个STM32用JTAG串联可以,但得保证每个芯片的ID不一样,TDI进TDO出依次串起来。

网友B:
ST-LINK单独支持不了多核调试,可能得用J-Link那种支持多设备串联调试的工具,或者搞个多实例GDB方案。

网友C:
JTAG daisy chain是可行的,但调试配置要小心,每颗芯片的IR长度得算清楚,CubeIDE里也得手动指定。

网友D:
兄弟这个需求我理解,想冗余系统一起调好,但STM32调试时主控往往不能同时控制多个target,要不就得切换。

网友E:
建议你看看J-Link Commander配合SWD/JTAG调试链,有时候一颗芯片调试,其他芯片保持供电但不响应。

网友F:
如果是纯粹烧录程序,用JTAG daisy chain没问题,但如果是debug,一般开发环境都只支持一颗MCU。

网友G:
有考虑用SWD而不是JTAG吗?STM32默认SWD,调试链路会简单很多,还能节省引脚。

网友H:
TI的CCS和一些高端仿真器有多核调试支持,不知道你这JTAGKEY-2支持不支持multi-device chain?

网友I:
建议你分开调试,写脚本控制JTAG切换TAP状态,这样不会互相干扰,而且更稳定。

网友J:
我之前的项目是用一个主MCU控制几个子MCU,调试时主控连JTAG,子控通过串口输出状态来辅助调试,省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