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5] 代码生成中的“某些”外围设备错误

楼主(2025-06-27):
我使用STM32 CubeIDE为STM32 L562 生成一个新的项目时。
想从设备配置生成代码时,出现一个警告。:It is recommended to secure some peripheral(s).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
不知道是哪个外围设备引起的问题。
我测试过很多设置,也没有解决这个错误。

网友A(2025-07-31):
这个警告一般是因为STM32L5系列有安全特性,某些外设默认推荐开启安全配置,比如TrustZone相关的设置。

网友B:
你看看CubeMX里“Security”或者“TrustZone”相关选项有没有勾选,没配置完整可能就会提示这个警告。

网友C:
STM32L5的某些外设比如USART、SPI或者GPIO等,可以设置为安全或者非安全外设,这个设置不匹配也会报类似警告。

网友D:
建议先明确你项目是否使用TrustZone功能,如果用的话,外围设备一定要区分清楚安全和非安全。

网友E:
可以试试生成代码前,在CubeMX的Security配置界面检查哪些外设被标记为“Secure”或“Non-secure”,调整后再生成。

网友F:
这个警告不会导致代码编译失败,只是提醒你可能需要关注安全属性配置,尤其是在安全敏感项目里。

网友G:
如果你不打算用安全功能,可以试试在CubeMX关闭TrustZone相关选项,警告应该会消失。

网友H:
也有可能是固件版本或者CubeIDE版本的问题,建议升级到最新版本试试看。

网友I:
你可以导出配置文件(.ioc)发出来,社区或者论坛有人可以帮你具体看一下是哪几个外设引起的。

网友J:
这个问题挺常见,STM32L5刚开始玩TrustZone时容易遇到,熟悉它的安全分区设置后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