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如何在STM32CubeIDE中使用arm_sin_f32和arm_cfft

楼主(2025-06-26):
在STM32CubeIDE中使用了arm_sin_f32和arm_cfft,
但是无论我如何改变设置,仍然存在“undefined reference”这样的bug。好像在改变设置时有错误。
是否有在STM32CubeIDE中相关指南?

网友A(2025-07-31):
你是把CMSIS-DSP库的源文件或者库文件加进项目了吗?arm_sin_f32和arm_cfft都是CMSIS-DSP里的函数,没加库肯定会报undefined reference。

网友B:
STM32CubeIDE里,记得要在项目属性->C/C++ Build->Settings->Tool Settings->MCU GCC Linker->Libraries里添加cmsis_dsp库,还有头文件路径也要配置对。

网友C:
还有一点,arm_sin_f32和arm_cfft需要用浮点运算,工程里的浮点单元(FPU)设置要打开,否则会报错或者跑不起来。

网友D:
推荐你用STM32CubeMX生成代码,选上CMSIS-DSP中间件,这样能自动帮你配置好相关库和路径,少走弯路。

网友E:
你这个“undefined reference”通常是链接器没找到函数定义,看看有没有漏了源文件或者库没有链接进去。

网友F:
arm_cfft的初始化比较讲究,注意要调用arm_cfft_init或者相关结构体先,不然使用会出错。

网友G:
如果是用的静态库,确认库的架构(如armv7e-m)和你的MCU一致,避免架构不匹配导致链接失败。

网友H:
你用的是哪个STM32系列?不同系列,CMSIS库版本会有点差异,最好用对应的官方包。

网友I:
我以前也是踩这个坑,最后是把CMSIS-DSP源码直接放到项目里编译,这样能避免库没链接上的麻烦。

网友J:
你可以查下ST的官方论坛和GitHub,CMSIS-DSP的example工程挺多,可以参考它们的配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