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APM32F035_MOTOR EVAL有感矢量控制方案深度解析

楼主(2025-06-26):
APM32F035_MOTOR EVAL有感矢量控制方案深度解析
一、方案概述
APM32F035_MOTOR EVAL是极海半导体基于APM32F035芯片设计的一套有感矢量控制(FOC)电机驱动方案,主要针对需要精确控制的电机应用场景。该方案采用双电阻采样和霍尔传感器反馈,实现了高性能的磁场定向控制。
二、硬件系统深度解析
1. 核心硬件架构
硬件系统采用24V电源供电,通过多级电源转换提供12V(栅极驱动)5V3.3V(MCU)电压。整体硬件框图如下:
```
24V电源 → 电源调节 → 12V → 栅极驱动 → 功率MOSFET → 电机

                    3.3V APM32F035 ← 电流检测

                                    霍尔传感器
```
2. 关键硬件电路设计
2.1 电源电路
- 采用电阻分压网络测量母线电压:VBUS = VM × (210K/10K) = VM × 21
- 12ADC采样范围0-3.3V对应0-4096,最大可测电压69.3V(3.3V×21)
2.2 相电流采样电路
- 采用双电阻采样方案(节省成本)
- 采样电阻0.02Ω,运放增益5
- 电流计算公式:IU = UI×5 + 1.65V
- 最大峰值电流:(3.3V-1.65V)/5/0.02Ω = 16.5A
2.3 霍尔检测电路
- 直接接口电路,通过六次霍尔跳变计算转子角速度We
- 采用插值补偿算法估算转子位置及转速
2.4 过流保护电路
- 使用内置运放OPA4采样母线电流
- 比较器COMP1设置3V阈值,对应最大电流13.5A
- 触发TMR1的刹车输入(BKIN)实现硬件保护
2.5 最小系统
- 8MHz外部晶振
- SWD调试接口
- 48/32引脚LQFP封装选择
3. 硬件接口资源
- 电源输入接口(24V)
- 三相电机接口(相序影响旋转方向)
- HALL传感器接口
- SWD调试接口
- 功能跳线帽端口
三、软件系统深度解析
1. 软件架构设计
采用四层架构设计:
1.1 用户层(USER)
- main.c:主程序入口,负责初始化
- apm32f035_int.c:中断处理函数
- user_function.c:电机参数配置
- parameter.h:所有配置参数
- board.c:板级外设初始化
1.2 外设驱动层(HARDWARE)
- 负责GPIOPWMADCOPACOMPM0CP等外设驱动
1.3 电机控制驱动层(MOTOR_CONTROL)
- 电机运行逻辑和核心算法调用
- 包括状态机切换、HALL处理、FOC算法执行等
1.4 电机算法层(Geehy_MCLIB)
- 坐标变换、矢量控制函数库
- 数**算库和角度估算算法
2. 状态机设计
采用主状态机嵌套子状态机结构:
主状态机:
- INIT:变量初始化
- STOP:等待启动命令,关闭PWM
- FAULT:错误处理状态
- RUN:运行状态(包含6个子状态)
RUN子状态机:
- run-callb
- run-ready
- run-align
- run-startup
- run-spin
- run-freewheel
3. 关键外设配置
3.1 PWM配置
- 频率8kHz,死区时间1.0μs
- 中心对齐模式2(计数器上下计数)
- 互补PWM输出,带刹车功能
- 配置要点:
  ```c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period = PWM周期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counterMode = TMR_CENTER_ALIGNED_MODE2;
  TIM_BDTRInitStructure.deadTime = 死区时间;
  TIM_BDTRInitStructure.breakState = TMR_BREAK_STATE_ENABLE;
  ```
3.2 ADC配置
- DMA模式传输采样数据
- TMR1CC4作为触发源
- 12位分辨率,右对齐
- 采样通道:相电流、母线电压等
3.3 OPACOMP配置
- OPA配置为外部电阻网络模式
- COMP用于过流保护,输出连接TMR1BKIN
- 低电平触发刹车
4. 关键参数设置
4.1 系统参数
- PWM频率:8kHz
- 死区时间:1.0μs
- 慢速环控制频率:1kHz
4.2 硬件参数
- 采样电阻:0.02Ω
- 运放增益:5.0
- 最大电流:16.5A
- 最大电压:69.0V
4.3 电机参数
- 相电阻(Rs)0.15Ω
- 相电感(Ls)0.37mH
- 极对数:2
- 电流环KP(Q15格式)25000
- 电流环KI(Q15格式)8
- 速度环KP(Q15格式)16384
- 速度环KI(Q15格式)163
四、核心技术解析
1. 有感FOC控制技术
- 采用霍尔传感器获取转子位置
- 六扇区划分,插值补偿算法估算精确位置
- SVPWM调制方式
- 双电阻采样相电流(节省成本)
2. 高性能数**算
- 利用APM32F035内置的CordicSVPWM、硬件除法器等加速器
- Q15格式定点数运算优化
3. 实时控制策略
- 快速电流环(8kHz)
- 慢速速度环(1kHz)
- 分层状态机管理
4. 保护机制
- 硬件过流保护(COMP+TMR1刹车)
- 软件过流保护
- 过压/欠压保护
- 故障状态机处理
五、调试与测试方法
1. 硬件检查:确认电机、驱动器和控制器连接正确
2. 参数配置:根据电机规格设置参数(极对数、额定电流等)
3. 空载测试:验证HALL信号顺序和基本功能
4. 负载测试:评估电机在负载下的性能
5. PID调试:优化电流环和速度环参数(parameter.h中修改)
6. 性能测试:测量最大速度、扭矩和效率
六、方案特点总结
1. 高性能MCUCortex-M0+@72MHz,集成数学加速器
2. 高集成度:内置运放、比较器等模拟外设
3. 精确控制:霍尔插值补偿算法提高位置精度
4. 高可靠性:多重保护机制
5. 易用性:分层软件架构,参数集中配置
6. 低成本:双电阻采样方案节省BOM成本
该方案特别适合需要精确控制的中小功率电机应用,如电动工具、家电、工业驱动等场景。

AN1099_APM32F035_MOTOR EVAL有感矢量控制方案_V1.1.pdf

网友A:
专门看了一下F035的datasheet。
这颗料还是专门对电机驱动做了优化。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看了一下F035的datasheet。
这颗料还是专门对电机驱动做了优化。
学习了 ...

有收获就行

网友B(2025-09-10):
APM32F035_MOTOR EVAL有感矢量控制方案深度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