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将路径添加到项目文件中不起作用

楼主(2025-06-27):
项目配置项中添加了一个路径变量
包含文件并调用这个变量时,不能识别。
提示不能识别头文件。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确保使用正确的路径分隔符

网友B:
相对路径是相对于项目文件的位置,可以尝试改为绝对路径测试

网友C:
Keil MDK: 在"Options for Target" → "C/C++" → "Include Paths"中添加
IAR: 在"Options" → "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中添加

网友D:
确保路径已添加到编译器的包含文件搜索路径设置中

网友E:
检查文件或目录是否有读取权限

网友F:
如果是缓存问题的话,需要清理项目并重新构建,在某些IDE中可能需要重启软件

网友G: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推荐使用绝对路径呢

网友H:
也可以考虑在STM32CubeIDE中添加文件的引用

网友I:
请问不起作用的具体现象是什么呢

网友J:
个人认为使用keil的限制比较多 我倾向于使用iar